看看我修复的80A电调

楼主(2009-08-09):
质量非常差,NMOS一看就都是拆机件,
还有我焊接技术也不好,没有恒温电烙铁,自己焊的乱七八糟的,最后找了一个老师傅帮忙下才弄好,正如我我以前说的,掉铜箔,真是头疼啊

照片

楼主:
这次才换了一排NMOS
不知道有没有高人能讲解一下,如何焊这种贴片式的场效应管的技巧

网友:
千万不要硬撬,很容易弄坏电路板的。

我是给顶上宽的那个多上焊锡,让他凉的慢些。把它溶化,稍等一下,然后迅速溶化其他2脚,并向前推。就下来了。

网友:
另外问一下,楼主这个电调是什么牌子的,想买个263MOS封装的电调。。

网友:
好焊接,用刀头烙铁,多用助焊剂(中性的,别用酸性)

网友:
使用50W外热式的电烙铁再加助焊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