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请教动力配置,船长一米

楼主(2009-08-09):
我有一套玩具船,新奇达6027的,船长103厘米,宽23厘米。原来的配置是550有刷用7.2V
电池
配50毫米直径的桨,速度太慢,像稍稍提高些速度,要求不高,只要求视觉上看起来比较快,船尾有水花射出来就行了。
我自己已经做过一些尝试:1、直接用11.1的电池,桨换成445的桨,船能飞起来了,速度很满意,但是转弯会甩尾,很怕翻。还有原配的都是开关控,感觉不爽
2、改用60A电调,550
电机
,440和438的桨都用过,11.1V1500MA20C的电池,遥控是天地飞6A。速度和水花都基本能达到我的要求,但是两个电池都没有跑完,电调就烧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电调小了。但是按理说我的电池放电根本达不到60A啊?
先请教各位玩船的大哥:1、如果我还是用550有刷电机,其他应该怎么配置比较合理?
2、如果改无刷,具体配置应该左右配??

楼主:
光说550淘汰,上无刷,如何配置呢?什么电机,什么电调,什么桨……

网友A:
楼主说的很好不要迷信无刷。船跑的好与坏决定配置。

网友:
LS你死不死啊
LS你死不死啊

网友(2009-10-12):
1、直接用11.1的电池,桨换成445的桨,船能飞起来了,速度很满意,但是转弯会甩尾,很怕翻。还有原配的都是开关控,感觉不爽
2、改用60A电调,550电机,440和438的桨都用过,11.1V1500MA20C的电池,遥控是天地飞6A。速度和水花都基本能达到我的要求
如果这样就满足了的话,也不用再改什么了。买只好点的电调,做好防水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也有两条6027的船一条改装了,上个320双向有刷电调、换个3003标准舵机。使用天地飞06A遥控。经与另一条没有改装的6027船同时玩,感觉速度、灵活性都比没改装的上一个台阶。

网友C:
这个船起码要上540~~我当时想买这个,就是因为太大不好配动力才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