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

楼主(2009-08-09):
今天发现我的450尾旋翼居然出现双桨现象大概悬殊2毫米左右 这个影响飞行吗??请老鸟解答

网友A:
肯定影响,双桨是直机飞行的大忌!

网友B:
一定要调好

楼主:
应该怎么调啊

网友C:
尾桨双桨?还没注意过,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D:
肯定是摔机之后把什么零件摔坏了。正常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双桨的。
用游标卡尺量一下。偏差太大的话就换掉那个连接,3,5块钱的一个零件。
还有, 看下那个尾桨轴有没有歪掉

网友E:
尾轴歪掉了

网友F:
当然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