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螺丝刀做启动器的问题

楼主(2009-08-09):
各位模友,听说有人用充电的电动螺丝刀做油直的启动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请用过的模友来说说,谢谢!!

网友:
应该不错,我用充电钻试过,转速600转每分的,可用。就是开关位置极端别扭,电钻嘛!

楼主:
哦,谢谢楼上兄弟。我看见有很多是500多转的,不知道是否能用?

网友:
头容易转松!不好用!

网友A:
靠~

我可以说 相当好用~   LS 说 转松  是   对  是有这情况 不过 得分啥样的砖头  我刚开始用的  博士的就是 转几次就松 不过  我后来又买个更好的  这回 不松了 他的头那有个装置  自己可以卡在那 不动 , 至于开关位置嘛 我是不觉得别扭 挺好用! 我都是进口的电转  建议 LZ 用 也是最好用 进口的!   当启动几 也可以户外 修飞机用  我固定翼 都是用这启动 !

网友:
很付责任的告诉你相当好用,我一直在用,你说开关不好是你不会用,横握着用大拇指按动开关很方便,你说松,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连钻头夹上都能给金属打孔难道启动发动机比打孔扭力还大?所以只能说是方法不对.

网友:
启动倒是可以,电量足的时候好启动  就是没电了麻烦、、、、

我之前也是用充电电钻   现在换成90级启动器了··

楼主:
那好办,电钻再接上电瓶,实行优势互补,谢谢楼上各位,前几天用摩托车启动电机DIY了个,转速太高,差点把左眼给废了,电钻还可以用在其他地方,不算浪费。

网友:
好主义, 好主义 ————需要加‘单向轴承’吗???

网友:
启动杆不是有了吗?

网友:
启动器,本来也就是个启动电机吗。

网友:
有那时间尽力不如买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说 相当好用~   LS 说 转松  是   对  是有这情况 不过 得分啥样的砖头  我刚开始用的  博士的就是 转几次就松 不过  我后来又买个更好的  这回 不松了 他的头那有个装置  自己可以卡在那 不动 , 至于开关位置 ...

这位老大,我想买个,你看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0d33af44e842d3c89e90a80dd34dd2e2&x_id=0db2 这个美国得伟(DeWALT)的DC740KA怎么样阿?
谢谢~

网友:
我 就是 用电钻

感觉就效果比较好  花了 150   给 两个电瓶一个充电器

网友(2009-10-27):
我用的就是充电电钻!好用100元含邮费搞定!

网友:
我也是买的充电电钻!10次启动没问题,120元买的旧货,带的原装A123电池,自己配的充电器,直接夹得内六角扳子,不用单向轴承没问题,那是相当的爽呀!

网友:
用充电电钻,特别好用,且转速能控制,我用了有半年后才换成启动器。

网友:
用启动器绑一块3s锂电上去,可以用很久.

网友:
看我的.这样绑着手握也不会碰到电池,很好用.

而且我吧加油器和电池都用3M黏在油桶上,就不要外接电源了.

网友:
之前我也用过手电转,但是启转时太猛了搞坏了一个离合器单向轴承,后来换了启动机

网友:
要用调速的电钻。

网友:
o

买个摩托车的启动电机。自己diy个。成本低,12v电源够气又够力,我用来启动26cc的发动机轻易得很。(发几张图给楼主参考参考)

网友:
 用锂电当启动电池 好奢侈啊...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好用的很

启动器

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