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定翼fpv 的陀螺仪怎么装?

楼主(2009-08-09):
那几个通道装了之后会飞的比较稳?
另外我用过天地飞6通和扶她爸6ex 2.4g 里面都只有一个
陀螺仪
的参数 所以我很疑惑如果装了2个以上的陀螺仪 参数怎么调? 还有接口也不够 6通道的接收机上好像只有一个陀螺仪敏感度的借口

网友A:
用Y线啊,不过在FPV应用中,红外平衡仪要比陀螺仪更好用,因为红外平衡仪是可以放手自动操纵的,而陀螺仪即使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姿态,也还存在累计误差问题,还是需要人工不断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