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电池

楼主(2009-08-09):
请问各位老鸟 我的一节11.1V
电池
之前胀气但是后来又恢复了 现在电量显示6.25 0.42 6.25 这电池还能用么

网友A:
你的电压显示好像不对, 如果你说的三个电池的显示,应该 中间的LI电池坏了,也就说你的电池不能用了,如果你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改成2S 电池,给LAMA供电还可以的···

网友B:
电池还能坏成这样?你的表有问题吧

楼主:
我想应该是中间的坏了吧?大肚子的就是中间那块电池

网友C:
电池能6v以上?中间的明显坏了

网友D:
肯定是有一块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