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池怎么用了二十个循环就完蛋了

楼主(2009-08-09):
三月从益智宝买的两块3A1P电池,到现在只用了20个循环就完蛋了,连最基本的悬停也只能飞四分钟,就再也飞不动了,
这电池的质量也太差了点吧,比花牌的要差很多啊,

网友:
没得换了

网友A:
电池这东西,省不得钱的。20个循环?至少200个循环都不该有问题

网友:
不应该只有20个循环,是否过放了?

网友:
是电池质量太差。
如果是质量好的电池,即使一般的过放也可以用超过100次。

网友:
过充过放了。

网友:
同情下,电池很小气的,一两次过放就可能要它的命.同时充电器也很重要..

楼主:
应该没有过放的,用B6充电,每次充的时候都在3.70以上的,大家用什么品牌的电池呢
我现在有几块花的,也有点大肚子了,也是20+循环,不过使用过程中没问题,

网友:
朋友,便宜的不一定是好货哦。贵一点的电池,只要质量好,也值得的。最近新出来的“次世代”的还不错的。原来是给国外的电池OEM的幕后工作者。

网友:
使用方法上有没有要注意的

20多次 算下来要7快钱一次起降了

网友(2009-09-17):
引用 网友A:
电池这东西,省不得钱的。20个循环?至少200个循环都不该有问题

我朋友之前的电池,少说也有20多块电池
玩电车的
基本上都是100个循环就报废了
还真没有200个循环的

网友:
聚锂除了过充过放,还有满电储存也会挂,LZ是不是忽视了这个。

网友B:
满电存储只会引起容量下降,幅度差不多10%/年,不会有很明显的突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满电存储只会引起容量下降,幅度差不多10%/年,不会有很明显的突降

航模用的大C数锂聚和你卖的电车用的低C数锂聚不同,质量差点的满电储存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很易大肚,严重影响寿命。我以前就有一组锂聚满电放置了两三个月,结果其中两节严重大肚,更有一节的电压已降为零V,彻底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