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双涵道混控设置,6EXAP的控

楼主(2009-08-09):
想把双涵道设置成加油门的同时可以通过摇杆左右控制两个
涵道的快慢,已知油门是第3通道,该摇杆的左右方向是第1通
道,能不能这样设置啊~?请高手说明一下.谢谢了 ..
控:FUTABA
6EXAP,
飞机是A-10,,尽量说具体些哦,包括如何接线...

网友:
貌似油门和其他通道是不能混控的
就算能也没有太明显的效果,涵道机上天后连方向舵都没太大的用处
LZ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还不如搞一搞矢量技术

楼主:
  这样只是想让双涵道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