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听说平衡充lipo-3s出山寨货了

楼主(2009-08-09):
前不久购买了一款充电器lipo-3s平衡充,用起来非常方便220V直接插,属于傻瓜型机器,但最近听朋友说在华强北出现了山寨板的lipo-3s,外包装盒换成了金属的,也不知道功能怎么样?我正准备在购买两个正品lipo-3s,听说山寨的出来了就停手了,如果要是比正品便宜还可以考虑一下。有谁见过山寨货发个图上来看看他的电路如何?是不是也有正品那样好的性能,别光仿外壳内部用次品骗人就行? 有图的发几张上来  谢谢

网友:
本身就买的人少,山寨的做了也赚不到钱

网友:
晕死!我听说这个充电器可以用!我才刚买了个充电一看傻眼了!4.22    4.13   4.21 难道我这么好的运气拿到了一个传说中的山寨货?也不是金属外壳啊!

网友:
LS运气不好

网友:
这个个头又大,里面零件也没多少。山寨好像没意义吧。难道充电器都是暴利?

楼主:
To kgdwxfsffg 你的充电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
有的上个图

谁有山寨版的弄张图上来  我对电路图更感兴趣: 正品我已经把它电路图画出来了em15:  有的朋友帮帮忙上几张  先谢谢了

网友:
正品的图和原理分析以前都做过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1171&highlight=%2B%B7%C9%D0%D0%CE%DE%BC%AB%CF%DE

网友:
lipo-3s-2a跟lipro-3s是有区别滴

1、lipro 手机充电板拼装;                     |  HND Lipo-3s-2a 独立充电器(安规设计)
变压器            EE15                                    |     EE19
变压器功率    5W                                       |     10W
电流               1.3A(受限二极管)         |     1A 或者2A 可选
充电满后       浮充(继续恒压充电)    |    终止充电(自动切断跟电池连接部分的充电电路和风扇,安全)
电路               拼装                                      |   独立红油双面单板
整流二极管    1N5817 (1A)                      |      1N5822 /SS34 (3A)
滤波电路         680uF 1个                         |   1000uF 两个 3A电感一个 π 滤波
看完大家就明白了,呵呵

楼主(2009-09-17):
??

只能看懂一点  不是很明白  偶不是专家呀

网友:
我一个lipo-3s-2a用没多久 中间的一个led电池拔掉后就一直闪烁

网友:
lipro啥时候出过正版啊,垃圾拼装货而已,厂家地址不敢留,电话号码一个没有,那个说明书的打印效果那叫一个山寨都不如啊!

楼主:
To 楼上lipo-3s跟lipro不一样的。

lipo-3s-2a不是拼装货,是自主独立平衡充,可以充到2A。所以楼上还是弄清楚再看,我看过lipro的拆解图,的确很烂。可以去淘宝上看看内部的照片。

网友A:
To 老金,现在充电有没有问题

lipo-3s-2a 出厂时调整精度,有时候比较临界时出现红绿灯来回跳动。要是觉得不爽,可以发回来给你调整一下。

网友:
呵呵呵~~~~~厂家的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po-3s-2a 出厂时调整精度,有时候比较临界时出现红绿灯来回跳动。要是觉得不爽,可以发回来给你调整一下。

回wzzgod,目前使用上还没有发现实际问题(其实我没有测过电压,因为我对所谓的“精度”不感兴趣),但是,在1A模式下,电池接上时,充电和充电结束,工作都正常,而电池不接上的时候,中间的那个led就一直在闪,很不爽;2A模式下,电池接上不接上,充电或充电结束,led工作都正常。有没有解决办法?

这个充电器最方便之处在于不用另外买电源,插上市电直接就可以用。

网友:
我也用过

我才买不到一个月 用起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不用适配器挺方便的 如果充电电流在大一点就好了 其实精度差点无所谓 能用住就行 这家公司不知道有没有大电流充电的  上面那个厂家的看到了请回复一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wzzgod,目前使用上还没有发现实际问题(其实我没有测过电压,因为我对所谓的“精度”不感兴趣),但是,在1A模式下,电池接上时,充电和充电结束,工作都正常,而电池不接上的时候,中间的那个led就一直在闪, ...

回老金:1A充满后是否可以变成绿色?要是可以变成绿色不跳动,应该使用关系不大。
导致灯闪最有可能是:一次电压比较临界,后面的充电控制电路会检测到电池4.20V 时切断一次的电源输出,停止充电;
充电器内部采用两次控制技术,这样电池最安全。一次通过ACDC把电压调整4.25V,二次控制通过判断电池电压是否到4.20V,若到了就切断4.25V。AC-DC的一次电压要是低于4.25V接近4.20有时候灯会闪。但不影响充电,我们烧机和充电测试时也会遇到,不过都给调整过来了。您这种情况要是影响使用,就发回来我帮你调整一下,不知道你在哪里?

网友:
对了,对老金表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老金:1A充满后是否可以变成绿色?要是可以变成绿色不跳动,应该使用关系不大。
导致灯闪最有可能是:一次电压比较临界,后面的充电控制电路会检测到电池4.20V 时切断一次的电源输出,停止充电;
充电器内部采 ...

1A充满后是变成绿色的,但是电池拔掉后就在红绿之间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