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块钱的充电器能用吗?

楼主(2009-08-09):
最近想买两个便宜
充电器
,在网上搜索到许多20-30元的充电器,看形状和大小和ESKY的0851差不多,还有LINKMAN30元的,这些充电器能用吗?

网友A:
一般都是能用的,精度也一般。这样的充电器成本本来就很低。

网友B:
200元的都不咋样!20的能用?哈哈哈哈

网友C:
简易平衡充,就是只有平衡的接头,但是里面实际不能平衡的,会把电池搞坏的。

楼主:
有人所0851不是还可以吗?

楼主:
用过0851的说一下,到底它能不能给电池做到平衡充电?可以的话准备买了。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807.jhtml?cm_cat=25

网友D:
可以用,只是太慢,只你有耐心,就没问题

楼主:
那就好,我看网上0851有卖20元的,买上4-5个,我所有的电池就搞定了。

楼主:
和店里的老板谈了一下,原来是旧版的充电器,旧版是平衡冲吗?

网友D:
新旧都是串充+平衡,效果基本一样

楼主:
哦,那还是买吧,大不了回家自己调整一下。

网友E:
买那个拼凑,还不如买一个lipo-3s-2a,2A充电又快又好。

楼主:
我电池是500MAH的。

网友F:
我用的是新版0851还不错。。配机过来的。就是慢。不过没见过20元那么便宜的。最少也要三十多。我现在买了一个花牌301比0851快多了,精度4.19 4.20

网友E:
选择1A充就OK lipo-3s-2a 充电1A /2A可选

网友G:
LINKMAN冲的比0851快多了,就是不稳定,嘿嘿,需要细心照看

楼主:
LIPO的电流还是大了点.能有0.5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