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机的电调一般是多少安的?

楼主(2009-08-09):
我以前没玩过涵道机请问涵道机的电调一般是多少安的?

网友:
涵道机的电机一般是多少kv?
我以前没玩过涵道机请问涵道机的电机一般是多少kv?

网友A:
A数越高越好,KV越高越好。
我用过25A的+3000KV的小马达 装在自己做的F-86上面。可以飞很快的。

网友A:
忘了说是70MM涵道

网友:
我用的75A的,64MM涵道KV4800 电池4S 25C
电调A数越大,体积和重量就越大,总之只要够你的配置就行了。
KV值越高,扭力就越小。如果你的涵道尺寸较大,就不要用高KV值的电机了,那样很容易烧电调的。
电调的A数是根据你配的电机和电池工作时的额定电流决定的

网友B:
64涵道30A.

网友C:
我是个新来的阿菜,想自己做个涵道帅机,谁有帅图啊发给我啊 邮箱是
515051370@qq.com
还有就是我需要准备什么零件啊(给我全点详细点啊。人家是菜菜鸟么,价格么便宜的最好了 先做好炸机的准备 嘻嘻)最好把 电机 遥控 电调。。。。。。等等 什么的都说详细点啊 先谢谢大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