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华飞d210的请进。(没有的就别进了)

楼主(2009-08-09):
朋友们买的华飞d210都出过什么毛病?出过毛病的都说一说,大家交流一下。我的前两天电机烧了。打电话给费经理,他很爽快的答应给换一个新的。今天收到了,包装很仔细。但是电容外面的壳还是破了,都是快递惹的祸。。。。。请人接了线路,和原来的一样了。                       你们的倒顺开关                      打到中间,按启动按钮电机有声音吗?我的有,不知道是不是电机烧的原因?买的时候就这样。希望有的朋友说一说谢谢

网友:
我的是交流电机,从来没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们买的华飞d210都出过什么毛病?出过毛病的都说一说,大家交流一下。我的前两天电机烧了。打电话给费经理,他很爽快的答应给换一个新的。今天收到了,包装很仔细。但是电容外面的壳还是破了,都是快递惹的祸。。 ...

倒顺开关是一样的,在中间位置电机震动,好像是处在短路状态,不敢多试!

网友:
D210的220V和380V的750W原厂电机我都有,都很好没出过毛病

网友:
我没有华飞也没有车床但是我还是要进来捣乱。

网友:
我的少过一会,也是费经理给换的,是因为离心开关卡主烧的,发来以后电机也碎了

网友:
我的换过一次电机,还是不行,说是离心开关问题,解决办法还是换电机。。哎。拆了装,也不容易

网友:
我也没有华飞也没有车床但是我还是要进来

网友:
我的是三相电机,没什么问题,到现在还好好的.

网友:
没有床子我也要看

想进一个呢,
不知道那个好呢,
学习一下

网友:
LZ用的选择的是220V的电机还是380的?似乎看下来220V的出问题的概率大些

网友:
d180能加工外螺纹吗jideng

求各位知道的说说

网友:
没有华飞,看这个标题就想进来看看

网友:
打算自己买个好点的电机换了,无休止的发回调换、拆装,真够折腾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问题。出口到国外的床子也如此么?? 建议厂家彻查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我去年解剖过一回单项电源的开关组,当时是华飞210的启动按钮冒烟了,我想换成接触器控制的,打开开关后发现触头粘连,用砂纸打磨后可以正常使用也就没换,时间长了,记不太清楚了,说的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主轴开关是靠线圈磁力吸合的,当按下启动按钮时一组触头闭合,同时接通开关里的线圈,线圈得电之后衔铁吸合触头闭合自锁,按下停止按钮时好像是通过杠杆把衔铁压下使触头断开线圈失电释放。倒顺开关主要是切换电机启动绕组的,电机的运行绕组没有进入倒顺开关,所以当打到中间位置时按下启动按钮有电机的运行绕组是通电的,所以电机不会转动而是颤动同时嗡嗡的响,大家尽量少这样做以免烧毁电机。

楼主:
我的是220V的

网友:
我的也很好啊~任何毛病都没有出过~

网友:
倒顺开关一样,不敢多试,到现在没问题

网友A:
华飞电机有问题的很多,标称的功率也值得怀疑.

网友:
在中间位的时候也响,电机到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华飞所谓的原厂电机也是外购的,可不是自己厂生产的!出了问题给换是肯定的,但是太折腾人了。床子倒是还可以,只是电机太闹心!自己买台好电机想办法装上吧

网友(2010-03-04):
电机不行!

引用 网友A:
华飞电机有问题的很多,标称的功率也值得怀疑.

同感!
它的机座是J系列71的,应该是电容启动JY系列的JY7134或7144,输出轴改长了20mm而已。
拆了电机看看,里面绕组质量相当差,绑带都裂了,还有漆包线刮掉漆的,绕组撞个坑的;外面外观的喷漆也不行,...
用了1年不到,震动大、转速变慢,检查电容OK,离心开关OK,轴承OK...估计绕组或铁芯不行了,打电话给厂家,可以换一台,来回发物流,送货、取货都得几小时了。烦,算了。打电话到大德路的...买一台550W JY7134...几百元的东西,快递送货上门代收款,省了半天时间。

网友:
我的D210也是今天才到,整整等了一个月啊,就是那条丝轴好象有点变型'转得不够顺中间有点卡,也不知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没有华飞,进来看看热闹

网友:
我的D210是三相电机感觉很好,自己加了变频器感觉力道非常大,即使用5Hz和100Hz几个小时温度都很小。

网友(2011-01-23):
华飞车床,,,,,,,,,,,,,,,,,,,,,,质量问题,,,,,,不少呀.....................................出口品质??????????????????????

网友B:
对不起走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走错地方了
别走,听听有好处

网友:
本来已决定进华飞 D210的了,现在又一团乱麻!

网友:
各位老师有什么好推荐呢(类似华飞D210的)?多谢!

网友(2011-03-03):
我用的210还不错啊,没发现这么多问题

我的是出口的,精度也还可以,挺省心的。

网友:
垃圾电机,送我都不要

网友(2011-05-04):
交流的好,但拉电难

网友:
搞个变频器不就ok了?

网友:
华飞的机挺好,说是一百二十公斤,两个人都抬不动,料足

网友:
楼上的你是要床的分量,还是要床的质量啊?

网友:
单项电机的离心开关是个机械装置,时间长了多多少少都会出问题,特别现在这年头做东西也是比较糊弄事,如果想要长期使的安心,还是弄个三项电机配变频器使最合适,电机不容易出问题,调速还方便,自从用了变频器+三项电机,单项电机也就只有落灰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