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9-08-09):
我的机子是 GL450        40电调  突然一天3块电池全部出现一种现象,飞了3到4 分种就没电了,而且飞的时候油门也比原来要推的大些。  那位高手给个意见~!什么问题

网友:
电调重新设置 估计设置成2C了

楼主:
那为大哥给细指教一下

那为大哥给细指教一下, 那个郁闷的电调说明书,看不懂?   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设置,(因为说明书上说进入编程要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接通电池,我是被砍过怕了~)   请问 操做的时候到底是要把控上的  .“ 油门保持开关”.   打下去,还是把电机和电调的线拔掉 ?(我认为这样才会在不被桨砍到的情况下去设置电调参数)??????????//     楼上的大哥光说了个2C,不懂啊,不要骂我,请问应该是几C,这个是叫什么设置?,说明书上没有带C的东西啊~!?

楼主:
请问应该设多少怎么设

请问应该设多少怎么设

网友:
上次回答 是笔误打成2C了 应该是2S 比如锂电 两块锂电的习惯称为2S 电池电压为7.4V 三块锂电的习惯称为3S 电池电压11V 你看看电池属于那种 然后重新设置电调 具体设置方法 仅介绍锂电设置 先打开控把油门推到最上面 在接通飞机电源 这时候会听到电机发出滴~的一声响 第二次滴~声过后 马上把控油门拉回来 电调在发出一声短滴~声 最后发出长滴声  电调就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