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锯片或机锯片上打孔用什么钻头?

楼主(2009-08-09):
如题。

网友:
少量,合金,高速,木片,红硬,贵

网友:
整体硬质合金钻头

网友A:
球形金刚石电磨头,干这活刚刚的

球形金刚石电磨头,干这活刚刚的

网友:
有这东西?工作转速多少转??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吗?

楼主:
金刚石磨头(原本用在玉石雕刻的)
我用过这种来钻(磨)钢锯片,钻速我一般用1W转左右,

网友:
车个研磨头,砂轮灰调水,上台钻。发扬DIY精神

网友(2009-10-09):
用电解法吧,无论多硬的的金属都可以解决

网友B:
砂轮锤碎,胶粘以球,装之电磨,横置万转,用途多多,岂不快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砂轮锤碎,胶粘以球,装之电磨,横置万转,用途多多,岂不快哉

诗作得不错. 但效果怎样,不得而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砂轮锤碎,胶粘以球,装之电磨,横置万转,用途多多,岂不快哉

不是有砂粒打磨的磨头吗,,太快退火,就不硬了

网友:
那种砂轮磨头,夹在电磨上就可用1万~3万转,怕退火在水中打磨即可,很快的。

网友:
如果孔不太多就用钻玻璃的金刚砂钻套,转速慢点加水套钻。

网友:
我昨天用断了的双金属带锯片改手鋸片也是用金刚磨头打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球形金刚石电磨头,干这活刚刚的

这头头可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