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GY520的朋友

楼主(2009-08-09):
JR9X2的控,GY520在锁尾模式下感度只能设定在60左右才不会追尾,这不知道是否正常,原先的401在80左右也不会追尾啊,先谢各位了.

网友A:
好象JR的设备和FUTABA的陀螺不同步的!

网友A:
我的9X2和611上的放大器上的感度显示就是不同步
9X2上的感度值和放大器上的数值有偏差,高手们说以放大器上的感度数值为准的。

网友B:
说明520感度精确度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