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空中打嗝

楼主(2009-08-10):
飞的好好的,悬停和小航线的时候突然两次打嗝,大概一秒钟的样子失去了动力,打舵也是没反应的,还好我算是沉着冷静,完美救回来。。。一直在考虑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小毛病,说小也不小,飞电直本来就紧张,这样子的话我都有心理障碍了。记得上次炸鸡是因为UBEC的线接触不良,晚上回来检查了一下,没问题,我把UBEC拆下来,取用电调供电,明天再飞了试试……排除无线电的干扰,因为控在玩飘飘机的时候,飘飘机用的是西安孵化第三代接收,450电直上用的是146IP,PCM1024的,飞飘飘都没有干扰,我想可以排除

网友A:
打嗝只是一下,以继续飞了?

网友B:
是不是电池电调接线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嗝只是一下,以继续飞了?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电调接线不好
这个可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调的哪部分过载把电池的电压拉下来,电调低电保护啦,你回去看看你的低电保护模式
电调是好盈40A的,我设置的是降低功率,电直不能设置成低电压断电保护哦

网友:
失控而已,不必大惊小怪。

网友D:
老乡的贴要看看,有点小建议:
1、拆开电机检查一个,特别是绕组抽头部份,如果是几股并绕后焊接的出线得好好检查一下;
2、接收机的晶体是否有松动,因为电直飞起来后是有震动的;
3、找一个电调换下试试。

网友E:
额外的检查一下电机发热情况,如果很烫,转子扫堂了

网友:
布线好一点,接收机远离陀螺、舵机、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外的检查一下电机发热情况,如果很烫,转子扫堂了

喇叭老哥,检查过,没有扫堂现象,有的话转子和定子或多会少应该会有摩擦的痕迹,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乡的贴要看看,有点小建议:
1、拆开电机检查一个,特别是绕组抽头部份,如果是几股并绕后焊接的出线得好好检查一下;
2、接收机的晶体是否有松动,因为电直飞起来后是有震动的;
3、找一个电调换下试试。

老乡你好:
1、焊接部分看过,加固过没有问题
2、晶体加固了
3、电调倒是没有换试过,这个电调有一次炸鸡掉进水里潜水了几分钟,难道跟这个有关系给是?

网友:
抖舵~失控的前兆

网友:
估计是电调被水呛后,得肺炎了

网友:
电调过热

网友:
我冬天飞的时候飞机也象楼主那样,,,夏天就好了~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F:
天地飞6C的话 天生就有这个潜在症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也是有这个问题
不幸的是一直没查出问题的根源,无奈只好继续飞 几次救机成功, 今天终于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地飞6C的话 天生就有这个潜在症状。
控是6EX,146IP接收,郁闷,就是找得到问题的根源

楼主:
打错了,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乡你好:
1、焊接部分看过,加固过没有问题
2、晶体加固了
3、电调倒是没有换试过,这个电调有一次炸鸡掉进水里潜水了几分钟,难道跟这个有关系给是?

掉水了还敢用

网友:
布线不当引入干扰?

网友:
看来不是控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失控了,失控保护就是断动力,舵机保持不动。很正常的。

楼主:
怎么会失控呢?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玩飘飘机用西安孵化都不会失控,FUTABA接收应该比孵化更稳定的多才对

网友:
LZ你的打嗝的时候,舵机还在原位保持不动的吗?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 但打嗝的一瞬间,明显往一侧要翻的动作,甚至是甩尾

网友:
天地飞6C?

网友:
电机问题吧

网友:
进角错了

网友:
你先换个电调测试下

网友:
我觉得这里有个环节不容忽视, 就是在打嗝的时候,舵机会改变之前的位置,

如果是T插或香蕉插接触不好,  好比直接拔掉电池,结果是舵舵机会保持原位不动。电机扫膛等问题,应该也不会导致舵机迅速改变舵臂位置

哪的问题我也说不准, 怀疑要么是电调的BEC供电问题, 要么是失控了(如果是失控通常是在距离较远或是有干扰的情况下吧,可出现这种情况在任何距离都会出现, 不论远近 )

网友:
打嗝之前舵机会改变之前的位置,那可能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G:
肯定是香蕉头虚焊了 热缩管撕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香蕉头虚焊了 热缩管撕了看看

香蕉头虚焊,现象应该是电机掉转速, 舵机应该还会在原来位置的, 如果是这样还不算可怕, 至少你可以像熄火降落一样,能控制它,
可怕的是舵机会突然改变原来位置, 导致JJ迅速改变姿态,而失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