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18A 的主轴部件图

楼主(2009-08-10):
老技师在工作

c0618主轴上的零件,车床的皮带不行了,换皮带拆主轴。

皮带轮中间有一小轴孔要加油

床身轴孔有一小槽口是固定铜套上肖子的槽口

铜套上有一小孔,图上是一个弯型的小铜肖子

把肖子放到铜套的小孔上

再把铜套和肖子放到床身的轴孔内,以前拆床的时候我没有注意这个肖子,后来用黄铜做的。

网友:
真的是好老的师傅啊!

网友A:
这师傅实在够老的了。辛苦呀

网友:
难道这个老师傅就是楼主?

网友:
有片就是看得明白

网友:
看到了主轴套的结构。

网友:
第一张照片可以参加摄影展,很传神

网友:
带手套的老技师????????????

网友:
能不能请LZ拍此图片中的黑圈中的零件分解给我看看,我的机器没黑圈中右边的零件,谢谢

楼主:
原帖由

nnn_ooo_111 于 2009-8-10 09:12 发表

后面是一个碗型推力轴承。

能不能请LZ拍此图片中的黑圈中的零件分解给我看看,我的机器没黑圈中右边的零件,谢谢

网友:
太感谢LZ啦!!!!

网友B:
碗型推力轴承。
这个推力轴承的型号是多少?现在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碗型推力轴承。
这个推力轴承的型号是多少?现在能买到吗?

这个碗型推力轴承可能是专用轴承,看坛子里有拆床子买的有没有。或买一个普通型推力轴承,再车一个碗子代用。

网友C:
就是普通推力轴承,另一片在“碗”里呢, 你使劲一磕,另一片就掉出来了,它和“碗”有点紧力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普通推力轴承,另一片在“碗”里呢, 你使劲一磕,另一片一磕了,它和“碗”有点紧力配合

是吗,我拆很多次还没发现一磕就会出来,下次试试看。

网友D:
老师傅是搂主摆拍的吧?
看不见车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傅是搂主摆拍的吧?
看不见车件啦。

是本人拍的,车床在高速转动,车的是一块方铁,光线不太好,曝光时间长,车件就看不清了。如果是摆拍整个画面都会糊

网友E:
这个0618是你最近淘来的吧!
好好鼓捣一下,精度就回来了!

网友E:
这个主轴的皮带轮怎么是三槽的?
一般都是四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0618是你最近淘来的吧!
好好鼓捣一下,精度就回来了!

这不是最近淘来的,以用好多年了,最近淘来比这台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轴的皮带轮怎么是三槽的?
一般都是四槽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买2台都是3槽的。4槽的在网上看到过,槽口要窄些。

网友F:
徐州生产的也是3槽 还没见过别的地方生产的3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徐州生产的也是3槽 还没见过别的地方生产的3槽

3槽也好,槽口宽些,可以用洗衣机皮带,就是换皮带时要拆主轴。

网友(2010-04-09):
老师傅啊!辛苦了!

网友:
徐州也产这, 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师傅实在够老的了。辛苦呀

不是很老吧...

网友G:
有没有人试过,把两端的铜轴承换成普通的轴承。新淘了个0618,感觉主轴有点旷量。不知怎么解决,大概1、2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人试过,把两端的铜轴承换成普通的轴承。新淘了个0618,感觉主轴有点旷量。不知怎么解决,大概1、2丝吧。

0618的主轴是锥度铜套,可以调节间隙的,不过我的床子主轴间隙也是大概2丝左右,但是车出来的东西精度还行,如果小于两丝的话,主轴就很紧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床小,刚性变形量比较大?

网友G:
LS能告诉一下这个锥度铜套的间隙怎么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LS能告诉一下这个锥度铜套的间隙怎么调吗?

把车床放于空档,把锥度铜套小头螺帽边紧,用手边转动卡盘,直到卡盘转动有点紧,把大头螺帽凝紧,再把小头螺帽少松一点,来回这样调整,只直到卡盘转动时有一点阻力。再用同样的方法调整后面的铜套。主轴尾部的两个螺帽也要调整,先把尾部里面的螺帽调紧,直到卡盘转动有点紧,再把外面的螺帽调紧,然后把里面的螺帽松一点,直到转动卡盘松紧适合,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调的,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车床放于空档,把锥度铜套小头螺帽边紧,用手边转动卡盘,直到卡盘转动有点紧,把大头螺帽凝紧,再把小头螺帽少松一点,来回这样调整,只直到卡盘转动时有一点阻力。再用同样的方法调整后面的铜套。主轴尾部的两 ...

网友:
好老的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辛苦了。

谢谢!

网友I:
老当益壮

网友J:
那个开车的是楼主吗?

楼主:
原帖由
liulei000
于 2010-5-2 19:54 发表
那个开车的是楼主吗?
那个开车的不是楼主,是楼主拍的照片,有的大东东自己搞不了,就拿到他那里加工。

网友K(2011-01-14):
轴套能换轴承吗

网友L:
学习了正想拆主轴呢

网友M:
学习后,再挑床就能划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