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难免磕磕碰碰,求救!

楼主(2009-08-10):
买的是KDS450SV套装,练了几次模拟器,昨天终于按耐不住玩了第一次,开始飞的时候很稳,心情是那个激动啊。
不过没过多久,机子就失控撞到旁边的树上了,还好没敢飞高,还装了训练架,除了削掉几叉小树枝和坏掉了训练架,机身没看到什么损伤。
赶紧捡起来重新装训练架,不过接通电源和控连上之后,十字盘总是偏向左前方,偏的还挺厉害,断开电源后又手动可以调整到水平状态(接通电源的时候不能手动调整十字盘的方向),求高手赐解决办法啊?难道受了内伤了,我看不到?

我按照固朗的调机指南已经把控的设置设好了,但还是没效果啊,没接通电源的时候我手动把十字盘调整水平,但是一和控连上就偏了,我试着微调第六通道可以稍微动一下,但是杯水车薪啊!在线等高手帮忙,多谢啊!

网友:
检查螺距,如果是撞了一下就歪了的话,可能是舵机扫齿,通电后调整摆臂角度50%油门摆臂90度

俺也菜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检查舵机运转是否顺畅,估计舵机摇臂错位了,重新调整摇臂使倾斜盘水平就可以了。

网友:
舵机扫齿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啊!!!
都说是舵机的问题,那应该就是了吧,俺是小菜鸟,悍匪兄说要通电调整摆臂50%油门。可是50%油门,飞机不就飞起来了?谁能介绍一下比较通俗易懂点的操作步骤啊?
我看了下固朗的说明书,但是这方面只是大概介绍了一下,没有详细步骤啊!

网友:
舵机坏了

网友:
在通电的情况下 调机
这是最起码的条件

网友:
舵机扫齿了

买一套辉胜9g的舵机齿轮换上就行了

网友:
调机需要接上电源,不然舵机的位置不正确的。注意拔掉马达线再调机。

楼主:
有必要买一个舵机吗?
拔掉马达线之后怎么调啊?是在遥控器上调吗?

网友:
我想问一下原装2.4G的控跟天地飞6C的控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楼主:
搞定了,感觉简单的问题 被我复杂化了。
我把第六通道的舵臂卸了,然后通电连接控,十字盘就自动水平了,然后再把舵臂装上,微调一下,就平了,动手确实很重要哦

网友:
lz想的太简单了。暂时好了就好。

对硬件多了解点,以后再炸可不是这样简单就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