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导dan&水下鱼雷——我的制作想法。。

楼主(2009-08-10):
看过美国俄亥俄号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有关资料图片以后,我觉得,如果一条潜艇模型既能垂直发射导弹又能水平发射鱼雷,那就堪称完美了。

谈谈我的制作想法:

 水下导弹:把冲天炮(烟花的一种)里的火药装入导弹,压实,留出引线,发射筒底部的电阻丝通电点燃引线,导弹随之发射。(在陆地上给潜艇装导弹的时候发射筒内已有足够空气供火药燃烧。)

 水下鱼雷:用玻璃试管做雷体,单电机正反桨推进,1节7号电池和1枚131电机做动力装置,直航式前进,战斗部为打火机用的丁烷气体,雷头引信为压电陶瓷。(玻璃试管爆炸时能产生大量玻璃碎片,水下爆炸场面壮观惨烈。)

网友:
我不排除你用潜艇去钓鱼的可能性·

网友:
我不排除你用潜艇去钓鱼的可能性·
---应该为:我不排除你用潜艇去炸鱼的可能性·

网友:
密封不好火药湿了怎么发射呢?还有密封好了导弹又出不去!

LZ还得研究研究啊!

网友:
做鱼雷是增加潜艇的可玩性,用电机做动力是不可以的   我在第1次实验中已经做过  动力太久 在水里可以1天不出水面 只有在电池没电了才可以自己出水 在说你那雷体是玻璃的基本就是在水底了   自身没有浮力出水  这样的鱼雷造价很高 一般的模友玩不起  我说的那个办法你可以去试  我试过很成功 用塑料或ABS做雷体 用压缩气体做动力 就像给打火机冲气 只要气体排完就可以自己出水 如果要在水里爆炸也可以 像你说的点火用压电陶瓷 但你要在前面加个碰撞开关 当鱼雷碰撞到物体得到一定的压力就触发压电陶瓷打火 很简单的  大家可以自己想 火药可以是任何你能买的到的液体或固体燃料 。
对于立式鱼雷你的想法是我第一次做的想法  没有成果 基本是防水问题 和 毁灭性爆炸 我做过几个  要不是火药进水  要不就是把潜艇炸碎  我的潜艇已经遭受到2次这样毁灭性的爆炸 我哭啊。。。。
我目前成功的依次是和水平鱼雷一样的设计 但就个小问题还没解决 就是只能在水下20-50厘米以上发射才有效,出水后基本离水面很近 。因为气体在水里的作用力很好垂直向后  出水后气体会失去一半的推力 我目前打算在气体后面在加点别的点火装置  去掉一半的气体推动空间 只要能保证鱼雷离开潜艇5-10厘米左右就好 (不想在被炸) 然后点燃火药装置 。
不过我最近老觉得不该让鱼雷爆炸  那样太浪费RMB和精力了。 其实做鱼雷就是为了好玩  只要能看到鱼雷出潜艇就可以了  大家说呢

楼主:
水下导弹如果直接使用“笛音带响月旅行”(烟花的一种,东北俗称“钻天猴”)可能更安全,但仍旧需要在发射筒底部安装电阻丝加热引燃。

楼主:
导弹垂直发射筒密封防水问题,可以参考真实方法解决:导弹不必与发射筒内壁紧密贴合,导弹直径可以小于发射筒直径,但发射筒口覆盖有一层食品保鲜膜,导弹头部插一根针,这样导弹就能轻松穿透起飞了。

网友:
用电阻丝 一是用电量比较大  2是点火速度跟不上 3是不安全啊 要想点燃你要等它达到一定的温度 4你要如何防水安装

网友:
保鲜摸承受不了水下压力

网友:
危险哦. 要是当时没爆咋个搞呢???还玻璃哦

网友:
鱼雷的动力要改

网友:
LZ加油,看了好几个老外做的潜射导弹和鱼雷的视频~~~~
尤其是鱼雷,YOUTUBE上有个比较NB的自制鱼雷,还是带动力的~~~哈哈!争取看到LZ的大作

网友:
你还能上YOUTUBE?

网友A:
此处有上youtube的方法:http://e263.com/2009/07/how-to-visit-youtube/
另,十分期待lz的鱼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处有上youtube的方法:http://e263.com/2009/07/how-to-visit-youtube/
另,十分期待lz的鱼雷~~

能上,不能看。按网页的办法搞,格式都乱了,看不了VIDEO啊。

网友:
很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实验装置在水下50厘米的地方就不能保证能将冲天炮发射出水面(用的钢管做发射筒)。水下20-10厘米的地方倒是能发射出来,不过出水后的冲天炮毫无方向性,非常危险。这还是带了压力平衡装置的发射管(一个气球),没带压力装置的发射管在水下20厘米就不能保证出水了。

网友:
突发奇想:
------- 感觉鱼雷用发条驱动最经济实惠

网友(2010-03-04):
这个是在网上找的,不知道可以用不?????????
  做为一个普通网民,现实中我们要学会生存,在网络上,我们同样也要学会生存,世界上有太多优秀的网站由于某些原因,我们访问不了,其实我们并无恶意,还真的没恶意,只是想使用优秀的网络服务而已。Google、Blogger、Wikipedia、WordPress.com、twitter.com、facebook.com、youtube.com太多了…
  以下是未名常用的三种访问被墙的方法:
  首先说明下,未名只负责介绍有这么几个方法,至于详细怎么使用,还是自己网上找下,这个我写下来。

第一种:修改hosts表
  打开电脑(废话),打开表路径: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目录下的hosts文件(用记事本打开),
打开后在hosts表找到127.0.0.1 localhost,注意另起一行添加IP和要访问的网址,IP和网址之间最少空一格,比如要访问youtube,就添加
203.208.39.104 www.youtube.com
203.208.33.100 gdata.youtube.com
203.208.39.99 upload.youtube.com
203.208.39.99 insight.youtube.com
203.208.39.160 help.youtube.com
203.208.39.104 youtube.com
再添加一行,这个是防止youtube网页CSS变形的
203.208.39.104 s.ytimg.com
比如访问blogger,就添加(好像已经失效)
72.14.219.190 name(你自己的博客地址).blogspot.com
  记得把浏览器关掉然后重新开下就OK。此法最快最容易,见效快,马上就能访问被墙的页页,不过治标不治本,不能长久,有点西药的感觉,麻烦的是你访问一个就要添加一个,有时候ip改变,就无效了。适合只访问单一的网站,比如访问blogger,youtube。

第二种:用火狐翻墙插件Gladder
  前提先安装火狐Firefox浏览器,然后打开这里https://addons.mozilla.org/firefox/2864,把gladder下 载下来,安装,再重启火狐,安装成功后,你会发现Firefox右下角状态栏多了一个小梯子(点一下变灰色,表示禁用,点一下变彩色,表示启用)。通过对这个小梯子你可以实现各种设置。
  gladder内置了常用被封网站列表和没被封的多个在线代理服务器,一旦检测到网站属于被封列表时就调用内置的代理服务器进行访问,同时被封网站可以自己通过插件的选项进行自定义。
  按官方解释就是gladder是一个帮助你访问被封站点的工具。
它的主要功能是根据一个被封站点列表判断即将访问的页面是否需要通过在线代理来访问。而这个被封站点列表完全由你来定制。
  此法适合只看内容不XX操作,由于用到代理,代理一般都禁用XX的。所以,适合只是看看被墙的页页内容。比较小巧,实用。本人用这个比较多。

第三种:用Tor: 匿名在线
  Tor 强大的爬墙,翻墙,钻墙,拆墙软件,集合多种爬墙好手软件Vidalia、Privoxy 和 Torbutton,我使用最多的一种。很强大,几乎翻墙100%成功,速度也不慢。怎么个好法,自己体会。
安装其实不复杂,功能比较多,熟悉很快上手,不过搞不好,连正常上网都不行,不常翻墙就把程序退出。这里官网比我说的好,教的我,在这里。
附:附带说明一个看flickr相册的插件(最近flickr能正常访问,好像解封了),需要先装火狐浏览器,然后下 载这个扩展插件Access Flickr ,重打开火狐就能看放在flickr里的相片了
IE7用户可先安装IE7Pro,然后点击这个用户脚本安装。http://blog.istef.info/files/flickrpassesgfw.ieuser.js
就畅通无阻了,原理就是绕过GFW,不给知道原始链接地址,这样就能看到相片了(很通俗的讲解,我不喜欢用专业术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保鲜膜如果破了 是不是水也进船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