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的转速

楼主(2009-08-10):
我有一种很准确又简单的方法,就是随便挑电机的两根线,用电线引出,用104电容和1k的电阻做滤波,然后用万用表测量频率,转速=频率×20,这是9曹6极的算法.转速=频率×15为这是12曹8极的算法.

网友:
可以吗? 期待LZ上实测视频学习下

网友:
用万用表的哪个档没有说啊?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频率”

还能是哪个档~

网友:
我的频率档有20kHz和200kHz,用哪个

网友:
有点兴趣

网友:
我万用表没频率档

网友:
原来是无刷测量方法呀。 有没有有刷的?

网友:
高级万用表才有频率计……

网友:
高级万用表就能测转速了

网友:
9曹6极好像是冰峰的某电机,,,最大众化的XXD好像是12曹7极的?...

楼主:
现在大不部分万用表都有频率档。转速=频率(单位HZ)×180÷曹数
9曹6极:转速=频率×180÷9
转速=频率×20

12曹7极:转速=频率×180÷12=频率*15

楼主:
把信号引入电脑声卡,用虚拟示波器就可以看到了!下载:

楼主:
但注意:要做1/20的衰减,并用4.7u电容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