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叶HM2.5的发动测试---点火成功,同时请教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09-08-10):
接着上次说到的老三叶2.5的清洗,上周末有点时间,把发动机组装了起来并发动了,说说感受:因为发动机放置时间太长了,用了说明书上建议的3:1的素油。

前进气发动机

油针开三圈,给发动机喂油,随着油逐渐流入发动机,心里直打鼓:“放了十几年的机器能着吗?” 加电,用启动器启动,第一次失败,可以听见压缩点燃的声音,但是不连续,可能是油太多,把发动机倒过来,将油倒出。第二次,没有堵化油器,直接转了几下浆,再加电,启动。着了!问题也出现了,转速上不去,一拔点火器就停车。接着来了两三次都是这样的。贫油了一些,情况好转。不过,还是出现停车状况,120毫升的小油箱,停车了3次。时间有限,没有再接着调整。

后进气发动机

步骤同上,不一样的状况:着车后,转速迅速上升,声音巨大,拔掉点火器,转速逐渐下降,最终停车。怀疑是贫油,开两圈油针,但症状依然。后来为了改变供油状况,直接用注射器压力供油,情况好转,但是用手推注射器压力不仅均,无法实现稳定运转。
可以说,这两台机器只是点着了,但是还没有正常工作。

在这里也请教曾经使用过HM2.5的老鸟,如何让这种发动机正常运转呢?好像问题都处在供油系统上。多谢

网友:
增压不足??????????????????????

网友:
最好换个化油器,原来竞速的化油器口径大,雾化不好。
油箱增压不足。
最好发照片看看,看你装的桨,化油器,消音器,油箱等附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竞速发动机很久前听教练讲过一些..
1、竞速发动机是越飞越快,靠离心力加压为主,排气管增压为辅。。。。。所以开始的时候发动机是低转速的。
2、竞速发动机主要是平飞,所以发动机是“贫油性”,而且进气喉相对特技型发动机来讲大很多。。。。所以稳定性差
3、竞速发动机都使用谐震管,在分时、排气等参数上和特技不一样。。。这个我不懂,当年讲课时瞌睡去了
---------------------------------
一句话,竞速发动机玩玩还可以,平飞贼快。要是做特技那发动机调整得把人折腾死。。。。大概的思路是:
1、加大喷油嘴的孔径,
2、改用小气喉,减小横切面的圆直径,加长径深。因加大了喷油量,得做好进气雾化。
3、改用大螺旋桨,降低转速,增加惯性
4、有条件的还是配谐震管,增加发动机的稳定性。
5、做好供油系统的气密性,保证增压。特别是进气喉与机匣接触的橡胶圈密封
6、机匣、曲轴、活塞的进气排气道整形如果不是想精益求精就不用折腾了,对特技飞行来讲改善不大。
7、对于老机器可以适当调整压缩比。减少1-2片缸盖垫圈
8、换个火头。不过这发动机火头好像不是通用的。。。。

大概就这些了,一般是记忆一般是分析。。有不对的大家拍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了,我还是想把它们折腾上天。参考你的意见,进行下一步调整。
大家看看火头的状态,感觉和os8亮度差不多。试车的时候我安装了排气管,但是没有安装谐振管。浆是7*4的纤维浆,120cc小油箱(只安装了进出两个油口,排气管没有冲压嘴,也就没有安装第三个管子)。看看还要注意什么,下次试车争取调好它
这个帖子我在三个主要的航模论坛上都发了,就是想让这老三叶重新飞上蓝天。大家多给些意见,谢谢了!

网友A:
这种发动机我也用过,要用在练习机或特技机上首先要改进气口,进气口减小直径1-1.5毫米,适当加长进气口改善雾化。必须加冲压。尽量不要在贫油状态下长时间高速运转,否则会烧坏热火头(这种火头属于热头,看你给火头加电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热火头烧坏后,可在原热火头上打孔套扣改用普通的火头(注意火头是公制还是英制扣),改火头后,缸压会小一点,有条件的话可用车床把缸顶掏个窝再套扣,让火头拧进去后,火头底面正好和原火头的里面在同一平面,这样缸压就和原来一样了。

网友:
 其实楼上各位都说的非常明白了,必须改增压和化油器。
热火头可以买英制1/4英寸 32牙的攻丝解决。(我就是这么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发动机我也用过,要用在练习机或特技机上首先要改进气口,进气口减小直径1-1.5毫米,适当加长进气口改善雾化。必须加冲压。尽量不要在贫油状态下长时间高速运转,否则会烧坏热火头(这种火头属于热头,看你给火头 ...

谢谢各位的指点,已经制定了改机的方案:
1、改一个谐振管,安装M3冲压嘴
2、更换三叶15的化油器
3、攻丝改火头(我询问过,五金加工的不接这种小活。准备自己做,不过还要先学习一下攻丝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