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风琴套很容易老化龟裂怎么解决

楼主(2009-08-10):
今天发现用于舵机拉杆的风琴套老化开裂了,请问有什么方法可免替代风琴套或者防止老化吗?多谢

网友:
滑石粉?呵呵 瞎猜的

网友:
一分錢一分货!

買些品牌好的最重要

网友:
每次都加wd40可解决

网友:
在风琴套里塞满医用凡士林!凡士林是天然橡胶润滑剂,用WD40挂的快。

网友:
WD40  是什么?  请教~

网友:
wd40对橡胶塑胶都有害的 不懂别误导人

网友:
这个彻底解决

网友:
风琴套一般不会用太好的材料, 用好点的硅脂好些, 不过那东西比风琴套还贵.

网友:
期待厂家出硅胶的。。哈哈

网友:
买质量好点的!  换个新的也方便的很

网友:
腾翔的很方便。里面先固定个固定座。风琴套在外面用扎带固定。有损耗直接剪掉扎带换一个新的。。。。。也避免安装的时候受力损坏。

网友:
 說話不附帶公司名好吧! 這樣較為有道得一點!

网友:
用轮胎釉吧 汽车用的那种 保护橡胶 还美观 一瓶十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