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9-08-10):
飞机 还没离地就开始右旋,如何设KDS800和XXD40A电调,还有就是双桨现象 怎么能消除???我的是飞越450

网友A:
副翼是不是不平

网友B:
是不是陀螺仪正反开关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是不是不平
副翼没双桨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陀螺仪正反开关不对。
两边都试了,都不行

楼主:
我犯了个低级错误,把锁尾舵机装反了,本来在左边装到了右边,所以老右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