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lama用大桨

楼主(2009-08-10):
如题,用大桨会有怎样的效果或后果?

网友A:
LZ可以试一下嘛~~~

网友B:
我试过,打桨很厉害,而且动力不足,马达骤间高温

网友C:
给马达带来更大的负担、飞行时间变短、马达寿命变短、操控受影响等等一系列不好的后果,还是不要改了吧~

网友D:
没必要改吧!

网友E:
小马拉大车,想想也不恰当啊

网友F:
 换大电动机,,但是,问题最严重的是::上、下层的桨,很可能打架 !!
上下层的距离不足啊!!危险。。

网友G:
没必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