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的频率档测量电机的转速和KV值

楼主(2009-08-10):
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的转速我有一种很准确又简单的方法,就是随便挑电机的两根线,用电线引出,用104电容(0.1u)和1k的电阻做滤波(把pwm的频率律掉),然后用万用表测量频率,.

转速:每分钟的转速。
频率:Hz为单位的。例如:9曹电机转速在32000转的左右的,频率大概在1.6Khz左右,就是1600Hz.

转速=频率×180÷曹数。
这是9曹6极的算法.转速=频率×20;
12曹8极的算法:转速=频率×15;

没有万用表或者万用表没有频率测量档的朋友可以用电脑声卡+虚拟示波器就可以了。
但注意:要做1/20的信号衰减,并用4.7u电容隔离!

(次贴刚发到在动力电池充电器了),现在完善一下,发到电机电调这一栏。

此方法的精度很到的!

楼主:
接电调,油门开到底让电机的转速达到最大,测量电调的输入电压和电机的转速
KV值=电机的最大转速/电压;

网友:
学习了。收益已

网友:
哇!高手,学习了!

楼主:
没有万用表或者万用表没有频率测量档的朋友可以用电脑声卡+虚拟示波器就可以了。
但注意:要做1/20的信号衰减,并用4.7u电容隔离!

网友:
可惜我的万用表没有频率档

楼主:
没有万用表或者万用表没有频率测量档的朋友可以用电脑声卡+虚拟示波器就可以了。
但注意:要做1/20的信号衰减,并用4.7u电容隔离!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187374

网友:
好喜欢这个 小东西啊 和真示波器好象啊!

网友:
纯技术帖!!

网友:
有没有拿转速计对比过这种方法误差有多大? 感觉无感无刷电机有这种方法可能误差有点大

网友:
回家我也试试

网友(2010-05-04):
我测试了。。好象不 太理想啊。。。请看测试数据。。
朗于2212  1400   11.5V   1.66Khz   12N         2165Kv
        2212   未知  11.4V   1.75Khz    12N       2302kv
      450直机      7.2V     1.1Khz      9N         3055kv
           同上              12.1V   1.85Khz     9N        3057kv
  2215 450直     12V     2.5Khz       12N       3125kv
        400直机     12V      2.4Khz       9N         3983kv

看结果 就不对头。。明知1400 变2165    未知的 2212 也就 1000  1250  1400 三选一
下边直机的 低不会少于 3500kv 吧。。
是 方法有 问题? 还是 测量 有问题? 仪器问题??
数字万用表音频档(未加衰减)。。数字表测电池平衡头电压-0.5V 。。。电机都 是空载,控里最大油门。。怎么 误差就那么大

有 朋友 测试过吗?贴上来。。

网友:
应该是除以磁极数目的一半

要不然电调说明书里说最大转速时不会加上2极XXXX转,4极XXXX转

楼主的方法是除以槽数的三分之一,但他测量的电机,槽数的三分之一恰好等于磁极数目的一半

网友:
还是不太 明白 。。转速=频率×180÷曹数  正确??  测得频率 怎么 变成 KV ??

频率 X 60(秒)/ 电压。。这好理解。。还和 曹数 极数成什么关系?有懂无刷原理的 来说说。

网友:
方法很好,LZ计算公式错误,替LZ更正一下,应该是:
            槽极数 ÷ 磁极数 × 频率 × 60 ÷(槽极数 ÷ 3 + 1)÷ 电压 = KV
            即:   N÷P×Hz×60÷(N÷3+1)÷V=KV
             式中频率是以秒为单位,而KV值是以分钟为单位,所以要乘60,因为无刷电机是3相电机,电机驱动电压的周期为槽极数÷3+1。

网友:
N(槽极)÷P(磁极)×Hz(频率)=KV   总感觉 不对..60秒  电压 没反映出来..

网友A:
朗于2212  1400   11.5V   1.66Khz   12N 14P
        2212   未知  11.4V   1.75Khz    12N11P
      450直机      7.2V     1.1Khz      9N 6P
           同上      12.1V   1.85Khz     9N  6P
  2215 450直     12V     2.5Khz       12N8P
    400直机       12V       2.4Khz       9N 6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朗于2212  1400   11.5V   1.66Khz   12N 14P
        2212   未知  11.4V   1.75Khz    12N11P
      450直机      7.2V     1.1Khz      9N 6P
           同上      12.1V   1.85Khz     9N  6P
  2215 450直 ...

     看看对否?
     郎于KV:            12÷14×1660×60÷(12÷3+1)÷11.5=1484.72
     2212KV:               12÷11×1750×60÷(12÷3+1)÷11.4=2009.56
     450直机KV:         9÷6×1100×60÷(9÷3+1)÷7.2=3437.5
      同上                     9÷6×1850×60÷(9÷3+1)÷12.1=3440.08
        从以上计算可知误差已经很小,此方法不错!

网友A:
这样 算 很接近啊..  郎于1400   直的 3500   3800   4200   只是 第二个 2212 还不对 应该在 1000-1500的 2s 上 1047 慢速浆的..也许 是我测量有误.明天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 算 很接近啊..  郎于1400   直的 3500   3800   4200   只是 第二个 2212 还不对 应该在 1000-1500的 2s 上 1047 慢速浆的..也许 是我测量有误.明天重测.

2212是不是磁极数错了,11P?

网友:
磁极数不都是应该是3的倍数吗?

网友A:
从飞机上拆下,并打开 电机...还真数错了  是 14片..还发现 轴承 有一个 发卡了...明天看有合适的换没,要没 就换钢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飞机上拆下,并打开 电机...还真数错了  是 14片..还发现 轴承 有一个 发卡了...明天看有合适的换没,要没 就换钢珠..

   这就对了,经计算2212的KV是1578.9。

网友B:
理论是对。但是不同步, 有滑差呢?

网友:
用自行车的码表。杠杠的准   淘宝很多 设置轮胎周长取整数, 传感器直接固定电机轴上。显示速度就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是对。但是不同步, 有滑差呢?

无刷电机是同步电机,无感无刷电机启动时可能存在滑差,正常运转后绝无滑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

网友:
好贴子,受教不少

网友(2010-06-10):
频率档是那一档呀

网友:
手头没有103以上的电容,索性就不做低通了,直接用FLUKE 17B测频率,算出来都是近3KHZ的频率,KV值算出来有4700多,不知道准不准。
另外请教一下,没有编码器的同步电机,自控运转时怎么确定转子位置?

网友D:
在书上看的同步电机转速公式都是:n=f /p
n -转速
f  -频率
p -磁极对数,就是磁极数目的一半

航模的无刷电机也算是方波驱动的同步电机,按楼主的接线,应该是一个周期一个脉冲,不论电调是三状态还是六状态,应该按照n=f/p计算

另回复52楼的问题,交流电的一个周期里,电机转过两个磁极。测量相电压的正负,应该可以知道电机转过多少度,磁极越多越精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书上看的同步电机转速公式都是:n=f /p
n -转速
f  -频率
p -磁极对数,就是磁极数目的一半

航模的无刷电机也算是方波驱动的同步电机,按楼主的接线,应该是一个周期一个脉冲,不论电调是三状态还是六状态 ...

谢谢指教,但是还是想不通,电压不是逆变器输出给电机的吗,怎么测量?还是说通过电流的测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书上看的同步电机转速公式都是:n=f /p
n -转速
f  -频率
p -磁极对数,就是磁极数目的一半

航模的无刷电机也算是方波驱动的同步电机,按楼主的接线,应该是一个周期一个脉冲,不论电调是三状态还是六状态 ...

n=f/p?这是单相交流感应电机同步转速的计算公式,不能生搬硬套的用来计算无刷电机的转速,交流感应电机的转速理论上与电压无关,(实际的工作电压还是有一定范围的,以免电压太低启不动或电压太高损坏电机),而无刷电机(包括串激电机)转速与电压是成正比的,所加电压越高转速也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n=f/p?这是单相交流感应电机同步转速的计算公式,不能生搬硬套的用来计算无刷电机的转速,交流感应电机的转速理论上与电压无关,(实际的工作电压还是有一定范围的,以免电压太低启不动或电压太高损坏电机),而无 ...

这是我最不明白的一点,同步电机转速不是跟着旋转磁场的转速吗,为什么会和电压有关系呢?

网友G:
因为电压越高磁场转的越快嘛

网友D:
关于那个公式,明天再去图书馆查查,我不是专门学这个的。
不过我用这公式测量XXD的12线圈14磁极电机,和用声音测量的转速一致

三相交流电驱动同步电机,应该直接测量相电压吧,
如果测量无刷电机,相电压上会有PWM信号,还有绕组不通电时会测量到感应电压,波形请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2237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新西达REPULSE&bbs_id=9999
引用 网友E:
谢谢指教,但是还是想不通,电压不是逆变器输出给电机的吗,怎么测量?还是说通过电流的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那个公式,明天再去图书馆查查,我不是专门学这个的。
不过我用这公式测量XXD的12线圈14磁极电机,和用声音测量的转速一致

三相交流电驱动同步电机,应该直接测量相电压吧,
如果测量无刷电机,相电压上会有 ...

  深入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为电压越高磁场转的越快嘛

 对!

网友G(2011-05-03):
最后结论是哪个公式正确?

网友H(2012-03-03):
好像万用表比电脑简单

网友I:
标题
好办法阿

网友C:
好久没有玩模型了,但电子还继续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