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螺纹简介

楼主(2009-08-10):
攻螺纹是用丝锥加工内螺纹的操作。 1.丝锥和铰杠 丝锥的结构如图1所示。工作部分是一段开槽的外螺纹。丝锥的工作部分包括切削部分和校准部分。

图1 丝锥 手用丝锥一般由两支组成一套,分为头锥和二锥。两支丝锥的外径、中径和内径均相等,只是切削部分的长短和锥角不同。头锥较长,锥角较小,约有6个不完整的齿,以便切入。二锥短些,锥角大些,不完整的齿约为2个。 铰杠是扳转丝锥的工具,如图2所示。

常用的是可调节式,以便夹持各种不同尺寸的丝锥。 图2 铰杠 2.攻螺纹操作步骤 1)钻孔 攻螺纹前要先钻孔,攻丝过程中,丝锥牙齿对材料既有切削作用还有一定的挤压作用,所以一般钻孔直径D略大于螺纹的内径,可查表或根据下列经验公式计算: 加工钢料及塑性金属时 D = d - P 加工铸铁及脆性金属时 D = d - 1.1P 式中: d ——螺纹外径(mm); P ——螺距(mm)。 若孔为盲孔(不通孔),由于丝锥不能攻到底,所以钻孔深度要大于螺纹长度,其大小按下式计算:孔的深度=要求的螺纹长度+ (螺纹外径) 2)攻螺纹时,两手握住铰杠中部,均匀用力,使铰杠保持水平转动,并在转动过程中对丝锥施加垂直压力,使丝锥切入孔内1~2圈。 3)用90°角尺,检查丝锥与工件表面是否垂直。若不垂直,丝锥要重新切入,直至垂直。 4)深入攻螺纹时,两手紧握铰杠两端,正转1~2圈后反转1/4圈。在攻螺纹过程中,要经常用毛刷对丝锥加注机油。在攻不通孔螺纹时,攻螺纹前要在丝锥上作好螺纹深度标记。在攻丝过程中,还要经常退出丝锥,清除切屑。当攻比较硬的材料时,可将头、二锥交替使用。  5)将丝锥轻轻倒转,退出丝锥,注意退出丝雄时不能让丝锥掉下。

网友:
扫盲贴,很有用,开始我攻丝时经常一攻到底。M4的丝锥断了一大把

楼主:
数控车床如何攻螺纹?
GSK928TC系统:
  指令格式:G32 Z(W)----P(E)-----L;
  其中:Z(W)——攻牙的终点坐标或攻牙长度。
  P———公制螺纹的螺距。
  E———英制螺纹的螺距。
  L———螺纹的头数。
  G32 Z轴攻牙循环的执行过程
  (1)Z轴进刀攻牙。
  (2)关主轴。
  (3)等待主轴完全停止。
  (4)主轴反转。
  (5)Z轴退刀。
  (6)主轴停止。
  例:螺纹导程2MM的单头螺纹
  N0010 M3;(启动主轴)
  N0020 G32 Z-40 P2;(攻牙循环)
  N0030 M3;(再启动主轴)
  N0040 G0 Z100 X30;(继续加工)
  注1:攻牙前应根据可攻牙的旋向确定主轴旋转方向,攻牙结束后主轴将停止转动。如需继续加工应根据需要重新启动主轴。
  注2:由于本指令为刚性攻牙,在主轴停止信号有效后主轴还将有一定的减速时间。此时Z轴仍然跟随主轴的传动,直到主轴完全停止。因此实际加工螺纹的底孔应比实际的需要的稍深一些,具体的长度根据攻牙时主轴转速高低和是否有主轴刹车装置而定。
  用攻丝机一不行吗?数车攻牙需要专用丝锥夹具,就是将丝锥装在刀架上。

楼主:
用丝攻攻螺纹时,如何选择转孔的大小
比如,攻M8的螺纹孔要钻多大的孔,攻M10 M12 M16.......要多大的孔.
要攻丝的尺寸乘上0.85。(约)
M3-----2.4mm孔.
M4-----3.1mm孔.
M5-----4.2mm孔.
M6-----5.1mm.
M8-----6.8mm.
M10----8.5mm
M12----10.2mm

网友:
楼主,现在有螺旋丝锥,可以一攻到底,在攻丝过程中,不需要退出丝锥,会象钻孔般排屑。也没有头、二锥,一把丝锥攻到底就完事.

楼主:
攻丝时使用丝锥怎样用力?
(1)攻丝时,先插入头锥使丝锥中心线与钻孔中心线一致。
(2)两手均匀的旋转并略加压力使丝锥进刀,进刀后不必再加压力。
(3)每转动丝锥一次反转约45度,以割断切屑,以免阻塞。
(4)如果丝锥旋转困难时不可增加旋转力,否则丝锥会折断。

不锈钢材料如何攻丝
在不锈钢上攻丝比在普遍钢材上攻丝要困难得多。经常出现由于扭矩大,丝锥被“咬死”在螺孔中,崩齿或折断,螺纹表面不光,沟纹,尺寸超差,乱扣和丝锥磨损严重等现象。因此,攻制不锈钢螺纹时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加以解决。
  (1)攻制不锈钢螺纹时,“胀牙”现象比较严重,丝锥容易“咬死”在孔中,所以螺纹底孔应适当加大。一般情况下,螺距为1mm以下的螺纹底孔直径等于公称直径减去螺距;螺距大于1mm时,螺纹底孔直径等于公称直径减去1.1倍螺距。
(2)选择合适的丝锥和合理的切削用量,是关系到攻丝质量的关键。丝锥材料,应选含钴或铝超硬高速钢;主偏角和螺距、丝锥把数有关,头锥κr=5°~7°,二锥、三锥为κr=10°~20°;校准部分一般取3~4扣螺纹长度,并有0.05~0.1mm/100 mm的倒锥;容屑槽方向一般取β=8°~15°,可以控制切屑流动方向,对于直槽丝锥,可以将丝锥前端改磨成螺旋形;丝锥的前角一般为γp=15°~20°,后角为8°~12°。
(3)可采用无槽丝锥对不锈钢攻丝,
  使用无槽丝锥挤丝前的底孔直径为:
  d0=dw-(0.5-0.6)P
  式中 dw——工件螺纹外径,mm;
  P ——螺距。
  (4)不锈钢攻丝时,应保证有足够的冷却润滑液。通常可选用硫化油+15%~20%CCl4;白铅油+机油或其他矿物油;煤油稀释氯化石蜡等。
  (5)在攻丝的过程中,万一丝锥折断,可将工件放在硝酸溶液中进行腐蚀,可以很快将高速钢丝锥腐蚀,而不报废工件。

网友:
老人家辛苦啦..........

网友(2009-10-27):
好,不错学习中!!!!要再有计算攻丝尺寸的图就好!!!

网友:
占个位置慢慢看~

网友:
我手工攻丝基本上没几个是垂直的。。。呵呵!
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强烈支持扫盲贴!

网友:
攻不锈钢 太痛苦了
同样的零件做了两个 断了两次
听说日本osg的丝锥不错 是不是这样啊?
不过好象 很贵

楼主:
攻不锈钢要用花生油做润滑。

网友A:
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