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反向怎样设置

楼主(2009-08-10):
我的是ep200.按理上推油门,十字盘应该水平上升的,但偏偏螺距舵机就反向了,在6ex设置6ch反向也不行,听说混控是不能设置单个舵机反向的,那怎么解决呢,求教。

网友A:
是不能单独设置,把舵机反装不就行了

网友:
没用过6EX。可能在混控设置里有这个选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能单独设置,把舵机反装不就行了

但ep200的舵机是反装不了啊

网友B:
把舵机插头的红黑线对调~~

网友:
试试看SWH菜单。我的是FF9所以不太确信菜单的缩写是不是正确。基本上是用Swash AFR,然后把Pitch设成负值可以解决。

但是我怀疑根本原因是您的斜盘种类没有设对。一般飞直升机应该把mode设成SR-3。您可以多试试几个模式,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
只需设1通道或6通道反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舵机插头的红黑线对调~~

 这个狠

网友:
我记得天地飞6C可以直接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