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闹心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8-10):
我的遥控是是JR9XII,在玩凤凰的2.5
模拟器
时各个通道抖舵,在模拟器的设置中有一项设置各个通道,看到的通道量化图标是不停的闪动,不知道什么原因。本人以为是模拟器的密码狗坏啦,可是我换一个
遥控器
就没有是个现象,是不是我的JR遥控器坏了,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这个控对2.5模拟器支持不好?

网友B:
LZ能确定控没问题吗?
以前遇到过模拟器抖,结果发现是控的电位器有问题,在抖,
是新的9XII吗?

网友C:
问下LS选的什么模式,好象模拟器上要选PPM模式吧,不然舵乱抖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我的控是去年买的,算8成新吧,应该没有问题,飞真机时从未发生问题,控上的制式也调成了PPM的格式,昨天插上模拟器不抖了,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反应啦,各个通道都没有反应啦,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