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520陀螺仪 只能用2.4G接收机吗?

楼主(2009-08-10):
PCM 的接收机不能用吗????
知道的 说说

网友A:
陀螺仪应该和接收没有多大关系的

网友B:
有点迷糊

楼主:
不是吧
谁证实下啊啊
我想买520 停别个说 PCM 用不得
那我不还要换2.4 晕

网友C:
我分析:陀螺仪与接收机的频率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不知楼主何来这说法?

网友D:
2.4G遥控器对舵机的反应速度快

楼主:
我停别人说 的
当时我就郁闷 我也觉得和2.4没关系

网友E:
没听说过!

网友F:
听话吧
2.4G跟PCM确实有不同
不要问我,我不是设计师
但我用过某些产品在2.4G上用不得的

网友G:
futaba的产品一向兼容性都很好啊

网友H:
我是JR的控改的ASSAN 2.4G ,现装GY520,在450上无任何问题

网友I:
个人感觉所谓2.4g和陀螺的兼容问题似乎没有任何道理,陀螺接受的不是无线电信号,是脉冲信号,目前的信号标准似乎只有数字和非数字标准。
否则按照这个逻辑,所有的舵机应该也分为ppm,pcm,2.4标准了。。

网友J:
我的天九控,接上520尾陀9257没反应,是不是和楼主说的一定要2,4猪控…

网友K:
绝对不用,我朋友装来个520就不是用2.4的控,照样行

网友L:
你见FUTABA 520说明书里有写必须使用2.4G的遥控设备吗?
没写吧!
陀螺仪接在接收机的对应通道上,相应的通道输出信号也就是1ms-2ms周期为20ms的脉冲宽度信号!这个也算得上是模型界的一个标准信号了。所以不管你用的是2.4G遥控设备还是传统的PCM+FM遥控器在信号输出上都是相同的!所以就不会存在你说的520是否要用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