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双天线接收机到底强在哪?

楼主(2009-08-10):
2.4G的接收机为什么老是强调什么双天线的。双天线到底有什么优势?

网友A:
接收机可以选择信号好的一根来接受,可以实现数据无缝切换。

网友B:
减少接收死角

网友C:
有用,但作用不大,只是在物理传输层上减少出错。并没有质的提升。

网友D:
双天线的原理是 由于无线电波传输过程中的反射,折射造成延迟,其叠加作用会造成在某一点上信号加强或减弱甚至消失。对于固定波长的信号来说,如果某一点是弱信号,在超出四分之一波长的那些点上仍旧是弱信号的可能会小很多
用单天线的接收机,如果天线处于那个弱信号点,就接收不了;双天线,即使一根天线收不到,另一根仍有可能收到 -》可靠性增加。
越是底层的性能提升越是有效

网友D:
另一种情况,一根天线的信号正好被物体遮挡,单天线无能为力,双天线下,另一根仍有可能收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