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 与 DSX7的选择

楼主(2009-08-10):
本人菜鸟,想入个控,如题,现在不知道两者区别,只知道一个6通,一个7通,由于我是飞电直,6通道已经足够,可不知道两者功能上有何区别,再有由于本人是菜鸟,不怎么会调机,
舵机
微调这两种控都有这功能吧,还有挺多我也说不上来,还是请老鸟们给点意见吧! 谢谢了~

网友A:
我这个菜鸟来选择
1100元 对 1600元
样子不一样.我选DX6I
6通 对 7通 6通我够了
屏幕DX6I小 DSX7大
DX6I用的人少 DSX7很多人用
菜单都是英文的,不懂的都一样
老金有教怎么用DX6I
你可以请教很多人DSX7怎么用
完了.我就看价格.

网友B:
DX6i 重量轻手感好 4节镍氢电池就可以用了但是好像没有3段式开关

网友C:
DSX7一次投资永远受益将来不用再升级,况且多不了几个米,可玩任何机型

网友D:
正在使用DSX7,感觉不错

网友E:
我用的是DX6i,飞450,感觉还可以,对的起这价格,听老金说可以飞油机,目前我就用DX6i,等把本钱用回来了再说,对我来说够了,正准备再买几个接收机,用来飞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