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油箱内油管的问题?

楼主(2009-08-10):
俺是个油机新手,手上有一台ASP46的练习机,最近听得本地朋友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油箱内的重锤油管,简单表述下吧,就是重锤在飞机做各类动作时能否接触到油箱的八个顶角,如果不能接触到的话可能会造成短时间内的供油问题,造成
发动机
断供熄火,空中就~~~~~~ 经过实际表明的确会有这样的情况,重锺油管只能接触到油箱尾部的四个角,而油箱入口处的四个角因为油管的刚性接触不到,这就造成在实际飞行中,当飞机做俯冲或大倾角动作时会供不上油。
以上只是个理论哦,请教下各位老鸟,实际飞行中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换弹簧式内油管?

网友A:
换软的油箱专用硅胶管或者加重重锤

网友B:
你就是换再软的油管也没用,一根管在油箱里面是怎么也接触不到前面的,
但是,由于飞机在俯冲的时候时间很短,而且多半都是怠速状态(想想看,飞机加速俯冲是个什么效果,那无异与自杀式飞行)所以依靠油管和机匣内残存的油是足够维持正常怠速运转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飞机要在地面调整的时候做到低头怠速能坚持10秒不熄火,抬头大油门5秒不熄火的原因!
所以楼主大可不必太认真那根油管,只要能让油管碰到后油箱壁四角没有阻碍就可以了,同时要做好油箱的密封!

网友C:
你用的是普通的油管,油箱内重锤有专用的软管,可以到油箱的任意的地方,保证你做任何动作都能供得上油,你买正宗的品牌飞机都带一段,另买的话得到大的航模店或展会,揉软透明略细强度也高些,也贵些。

网友D:
目前普遍使用的配套油箱是有重锤不能落到前面的问题,但飞行中不会引起熄火。因为在油箱里,重锤和燃油都是重物,它们的运动方向和位置是一致的。若是让重锤落到前面,反而容易造成油箱内管纠结而吸不到油。

网友E:
楼主想让飞机俯冲多久???

网友E:
实在太在意那根硅胶管,淘宝上有专用的

网友F:
1.向下俯冲时,因惯性作用,油始终在油箱底部(后部)
2.向上升时,油始终在油始终在油箱底部(后部)
3.以一定的攻角向下飞时,因惯性作用,油始终在油箱底部(后部)
4.以一定的大迎角飞行时,因惯性作用,油始终在油箱底部(后部)
因此,在飞行中,油始终在油箱底部(后部),只要你的重锤能接触到油箱后面的四个角,就能保证供油!

网友G:
楼上说的极是!重锤在前面的时候也有,那就是飞机意外接地惯性使重锤卡在前面了。那才真要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