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11 BLS251跑偏

楼主(2009-08-10):
请教各位前辈,GY611 BLS251尾巴在悬停的时候有慢慢向右边旋转跑偏的现象,改如何一步一步调整呢,控上为调均为0。最要命的是,有的时候就是光开着控,机器也不动,就是这么放着,半个小时候,尾翼的角度也偏掉了,这个怎么会呢,不是说BLS251不会跑偏的吗。

网友A:
你什么控
是不是混空打开了
中立点 看调正确没?
感度是不是低了

网友B:
2年前,在帮一个朋友调GY611+9256的时候也发生和楼主一样的情况
结果确定是611损坏,寄回Futaba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