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进水 哪个元件最容易坏掉?

楼主(2009-08-10):
今天450掉水里了    电调每反映了. 电路板上看不出来有任何烧毁痕迹.  请教电调进水  哪个元件最容易坏掉?

网友:
查一下我以前发的贴,有判断办法
哎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450掉水里了    电调每反映了. 电路板上看不出来有任何烧毁痕迹.  请教电调进水  哪个元件最容易坏掉?

难说 进水的时候就已经烧了

网友:
进水一般你就换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