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完整关于“我也来发个修电调的技术贴吧”图片解释

楼主(2009-08-10):
天气不好 没有用到三角架 凑活着看吧~~看着这图片上零件的走线所标注了注释的。后来又找些资料 ,应该不会错

朋友送的曾经进水里的电调(修好后加防水)

朋友送的曾经进水里的电调(修好后加防水)

MOS管子 为了更好的和散热器接触 打磨平面

MOS管子 为了更好的和散热器接触 打磨平面

单片机和驱动MOS管子特写

单片机和驱动MOS管子特写

SBEC 三端稳压 moS驱动

SBEC 三端稳压 moS驱动

DC-DC升压原理图

DC-DC升压原理图

开关电源 UBEC原理图 简单吧

开关电源 UBEC原理图 简单吧

MOS推动原理图

MOS推动原理图

网友A:
我 的电调也进水了  能不能寄给兄弟帮忙修下  费用我出

网友B:
很好,我以前也发过电调维修的帖子,不过没楼主专业,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的电调也进水了  能不能寄给兄弟帮忙修下  费用我出

可以 我免费为你修理 你只要出快递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我以前也发过电调维修的帖子,不过没楼主专业,向楼主学习

业余玩电子20多年了 去年朋友让我修理电调 ,也就接触了模型 电调其实在我修理的那些其他电器算是比较简单了,就这么几个零件。除非程序部分出问题,没法子修理。
模型还得多多指教啊

网友B:
我提出一点小小补充意见,“我也来发个修电调的技术贴吧”中,说到封装引脚分布,注意不是所有的都是123脚源极,4脚栅极的,比如小车用的SI4562,是13源极24栅极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我免费为你修理 你只要出快递费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电调都是这丫修的,呵呵,从来不付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提出一点小小补充意见,“我也来发个修电调的技术贴吧”中,说到封装引脚分布,注意不是所有的都是123脚源极,4脚栅极的,比如小车用的SI4562,是13源极24栅极的,呵呵

请注意我在所发的贴里已经说明说SO-8封装的MOS,其他型号MOS脚位可以在alldatasheet查找。

网友C:
感谢楼主发图

电子方面我还是个门外汉,有机会需要可以和楼主多多交流

网友D:
请教楼主:电调发热主要是MOS管发热还是UBEC那个稳压IC发热?
我的电调散热片是装在MOS管那一边的,个人感觉UBEC的IC更应该散热。
MOS管导通时内阻很小,发热应该不大,反而UBEC降压用的IC压降大(锂电充满时12.6V-5.0V=7.6V)。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电调都不在UBEC的IC上装散热片!
特此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方面我还是个门外汉,有机会需要可以和楼主多多交流

相互学习了 我只是动手能力稍好些 接触面广了些  模型还是个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电调发热主要是MOS管发热还是UBEC那个稳压IC发热?
我的电调散热片是装在MOS管那一边的,个人感觉UBEC的IC更应该散热。
MOS管导通时内阻很小,发热应该不大,反而UBEC降压用的IC压降大(锂电充满时12.6V- ...

在对重量不敏感的模型上最好还是单独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电调发热主要是MOS管发热还是UBEC那个稳压IC发热?
我的电调散热片是装在MOS管那一边的,个人感觉UBEC的IC更应该散热。
MOS管导通时内阻很小,发热应该不大,反而UBEC降压用的IC压降大(锂电充满时12.6V- ...

是否发热要看你的负载的。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电调发热主要是MOS管发热还是UBEC那个稳压IC发热?
我的电调散热片是装在MOS管那一边的,个人感觉UBEC的IC更应该散热。
MOS管导通时内阻很小,发热应该不大,反而UBEC降压用的IC压降大(锂电充满时12.6V- ...

电调发热主要是MOS管发热还是UBEC那个稳压IC发热?
这个得看负载 如果近满负荷运行 当然是热 不要看是多少A的 可那是有条件的,25度 散热要求相当高 而且是稳定条件下 那么小的管子那么大的电流 对散热是可相而知了。 还有就是管子越热内阻越大 恶性循环 。。   所以对电调的使用一定要知道负载的大小 一般来说电调是在70度下 当然是温温的更安全 不热那是浪费了你的银子 (有钱自然另当别论了)。很多人说换了电调大的也烧 那是没和负载搭配好。

先温故一下  关于BEC的几个称呼(引用论坛的一个回复帖子)
BEC= 免电池电路, 也就是不需要单独的接收电

UBEC = 外置BEC

SBEC = 开关型BEC
我现在来分析一下原因:
首先看你用在那种类型的模型上了。飞机 船模 车模 发热各种情况不同 主要是看负载 而负载一般都是舵机 舵机有大的和小的 工作的情况有经常性的和短暂性的 这些都决定了BEC的发热情况。
现在分析一下 UBEC  外置 这中情况可以否定会发热 因为是外置供电 和电调上的完全隔离
SBEC  开关型的电源 效率很高(我图片上的),发热量应该很小,除非你的都是大力舵机而且长时间的工作而不复中位。
BEC  如果是一般小而普通的电调是用7805之类的是线性稳压,真如你说的电源越高 三端稳压的功耗就越大,而发热容易损坏,如果在飞机上用的 舵机用的一般不下3个吧,电流自然会大些 因而对管子的散热要求高了,因而发热量自然很大 而对于车和船来说,因为舵机少 而且大部分时间在中位 所以我很少看到BEC供电管子坏,
按照上面所说的,看看你的是用什么稳压的就知道发热情况了。

网友:
楼主在图片上标的是电解电容,其实电调上用的一般是高频电容,和普通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