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3.5飞机摔机到重新开始的时间设置,谢谢!

楼主(2009-08-10):
玩G3.5
模拟器
,摔机后要按空格键才可以重新启动飞机运行,很累。以前看见一个帖子,可以在G3.5里面直接设置不用按空格键直接启动新飞机运行,非常方便。但是我的电脑重装系统后,在安装G3.5软件中间,就忘了如何再设置这个功能 ,查遍了老帖子,那个好帖子就是找不到了,有知道的朋友请告诉一下,这个很重要。感谢!!!!

网友A:
顶, 我也找不到设置的地方.

网友B:
g3.5
进入后,选择simulaion(模拟),再选settings(设置),再physics(物理),再reset delay(sec)(复位延时),输入1是一秒,2是两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