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挑战者双翼舱身机,初飞打右副翼不灵活,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有图)

楼主(2009-08-10):
按网上的图纸新做了一架双翼舱身机,机长约 85CM, 翼展约 87CM
使用铃铛电机KV1500左右,30A电调,11.1V1500MAH锂电,辉盛舵机5个,7060浆。整机重500克左右。
首飞后发现此机向右打副翼右转非常不灵活,而左打副翼左滚转则正常,若用方向舵转弯也正常,不知是否由于电机位置安装不正确造成。电机安装时留了一点右拉和下拉角,但是不明显,电机安装位置有点偏右侧(从机尾看)。下面附图:

网友A:
右拉,右拉!
你的电机装到右边,实际上就是给了飞机一个左拉。

网友:
大慨是 你的機子 機翼不夠長 導致反扭過大
還有 槳太大和槳的螺距太大 都會有影響的

网友:
估计是桨太大

楼主:
浆只有7060啊,应该不会是浆太大了吧?

网友:
的确,按理说7060桨还真不算大,。会不会是你的右拉不够?还有机翼的安装是否对称?副翼摆动舵角度是否够大?是否对称?还有,你的副翼可使用一个舵机来进行控制,没必要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拉,右拉!
你的电机装到右边,实际上就是给了飞机一个左拉。

完全赞同此观点,原来的那点点右拉,被完全抵消,甚至……

网友:
呵呵
楼主和我做的是同一架飞机啊

实际上这架飞机基本不需要做右拉或下拉的,飞3D的 直线就行了。

这架飞机的设计是非常棒的,我做的两架都非常好飞。飞3D 很爽的。就是都炸了,呵呵,正准备开工第3架。

还有这飞机的变准起飞重量按图纸是290克,看楼主的肯定不止这个重量了吧。

我做的第一架是5MMKT 版本的重量到了430多克。第2架严格按图的材料做,还是超重到了330克 但明显比第一架好飞多了。。。
第一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3802&highlight=%2Baduan

第2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1421&highlight=%2Baduan

楼主的奖不算大,我第一架用了2212 KV 1050的配9060 的奖
第2架是2208 KV 1200 的配的0947的浆 都很好飞。

网友:
电机要中置,右拉,不然飞起来就是这样的,你的副翼的舵效被螺旋桨产生的反扭力完全抵消了,所以没有反应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谢谢小财神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