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小送26CC汽油发动机是否可以安装在TREX 700上

楼主(2009-08-11):
在网上看到汽油机的油直都很贵,而单独买一个汽油
发动机
价格还可以接受,所以在此向高手请教,如果单独买个小送26CC汽油发动机,是否可以安装在TREX 700上?如果不能,原因在什么地方?是否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质量推力比。我想你说的可能是手提割草机马达。
模型引擎一个是马力大, 比一般的26CC效率高。而且好的压缩比特别高。更重要的是,需要质量很轻。
这么说吧, 这个引擎的马力转换的升力至少能提起飞机,马达,燃油2倍以上的重量才有可能当直升机马达。3D的话更不用说了。
小松的应该可以当1:5汽油车的马达,当飞机的可能还不够。
如果马力够得话就没什么问题了,自己做个支架或者自己造直升机都成

楼主:
我在陶宝上看到的,说明了是航模用的汽油发动机

网友B:
我的改了汽油的,用的是BAJA的发动机,就600快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看看这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