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悬停练习和航线练习的经验分享

楼主(2009-08-11):
练悬停和航线,就是练视角转换
就是要一直假象自己坐在直升机里的视角
无论是对头,侧面,还是倒飞状态,都要这样

例如对头
以前背口诀:俯仰和对尾反向,副翼和对尾反向
这样练可以做到对头悬停,但是方法是不对的,换成侧面就变成另外一套口诀
倒飞对头,对尾口诀更是不一样,这样练下来很容易混乱,尤其是将来飞机高速旋转以后
很容易就搞不清现在是该用哪套口诀了

正确的练法是想象自己在直升机里
对头时,向自己飞就是推俯仰,远离自己就是拉俯仰,这个就和对尾时一摸一样了
换任何角度悬停或航线时,首先做视角转换,再来控制,很自然就不会弄混口诀了
因为视角转换了以后无非是航向进行了变换,控制状态就变成了一直对尾的状态

以前练了很久对头,还是很害怕,应为老是记不住要反向,很容易错舵
练了一段时间视角转换就很快过关了

网友:
大脑模拟器啊!

网友:
LZ说出了自己练习的心得

网友:
还有口诀?

除了口诀之外,是不是还有心法要练?

网友A:
不能经过大脑想象,要做到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飞的才行。

网友:
理论的只要了解就好

关键还是实践中体会。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
只会对尾,对头了就大脑短路了,哈哈。反正先飞起来再说吧。

网友:
条件反射是不经大脑思考的,真正飞也没时间思考,只有不停的练习才行

网友:
说是这么说,关键我觉得还是多联系模拟器比较好。所谓多练,是在模拟器中可以完全做到各个位子的悬停。

网友:
难啊。.我现在一对头就傻掉了。.一紧张就会打错舵

网友:
楼长讲的对,要想像自己坐在直升机里。
因为练悬停时,直升机的任何状态改变都影响下一步怎么控制它。

网友:
这是修炼啥KONGFU的口诀啊

网友:
 我有葵花宝典。。借你用用。。。不过要先把JJ切两半了。。。

网友:
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傻练,不同的状态要交替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经过大脑想象,要做到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飞的才行。

没错!

网友:
好方法,但要多练习才能做到条件反射!临时想、背口诀是来不及的!

网友:
不是很赞同

网友:
感谢,慢慢积累

网友:
多练模拟,条件反射而巳

网友:
从来不考虑那么多,模拟器练到条件反射为止。

网友:
用口诀 不是嘛我有口吃啊!那医好口吃先再对头可以唠

网友:
一句到尾 无脑   不要想想到了便炒硬

网友:
一劳永逸

网友:
侧面基础要扎实 然后是2个侧面45°角悬停 在对头就不难了  这个方法是以前一个飞手的心得 基本一周就熟练了

网友:
倒飞的时候想象在飞机里面。。
还是多练吧

网友:
LZ说得好像很有道理!以后一定尝试一下。

网友B:
跟打字一样,最开始练背指法, 背的滚瓜烂熟, 等你发现你打字一分超过60个,噼里啪啦的时候,再问你这个字应该按哪几个键,还真就说不出了

网友(2010-06-12):
引用 网友B:
跟打字一样,最开始练背指法, 背的滚瓜烂熟, 等你发现你打字一分超过60个,噼里啪啦的时候,再问你这个字应该按哪几个键,还真就说不出了

有道理

网友:
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爬楼梯上楼顶和坐电梯上去的结果都是一样…关键还是在于自己适合什么,找到自己能做到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经过大脑想象,要做到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飞的才行。

手中无剑 心中有剑 照样杀人

网友:
看帖就回

网友:
如果再经过大脑确定手上动作的话,早炸了,需要做到忘了手上的动作,象打字的“盲打”一样“盲飞”。。。

网友:
其实个人觉得还是建立起条件反射比较好 我的脑子转的慢

网友C(2010-07-31):
因为脑子慢炸了N多次了 我老老实实模拟器去...

网友D:
我也顶6楼!
经典!

网友E:
看了不少方法,感觉我还是傻练模拟器的好。

网友:
实践中体会

网友F:
我昨天练对头了!方法很简单,我装了个固朗平衡仪,三块电后关了平衡仪,然后OK了!目前对头没炸,不过练的时候有几次险炸,还是靠平衡仪救回!后来升高了练,至少空间多点!八个电下来可以不用平衡仪做到对头悬停到降落了!但起飞时还是对尾!不敢对头起!

网友G:
条件反射一但固定了模式,想改都难

网友H:
还是多练,靠想象还是来不及的!

网友I:
前两天看个帖子 对头的时候只要控的推杆顺着飞机运动的方向移动 就可以把飞机的运动方向修正回来
对头悬停的时候很有用

网友J:
在下面想得很好的,.,,,,一飞上去就什么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