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刀常规知识-学习贴

楼主(2009-08-11):
最近很少发帖:loveliness:哈,现针对模友玩床的一些不太理解的刀具问题,发个贴共同学习了
下面发图片资料:

切削刀具的材料

切削刀具的材料

切削刀具材料的分析

切削刀具材料的分析

刀具材料的性能

刀具材料的性能

立铣刀各部分的名称

立铣刀各部分的名称

立铣刀的刃数

立铣刀的刃数

立铣刀的加工时的切削数据计算,也可参照我以前现成的切削数据贴子!

立铣刀的加工时的切削数据计算,也可参照我以前现成的切削数据贴子!

立铣刀的种类和形状

立铣刀的种类和形状

铣刀顺铣和逆铣的特点

铣刀顺铣和逆铣的特点

楼主:
更新备用

网友:
很好的文章.可否發一下載文件,以便收藏, 謝謝!!!

网友:
好贴,先收藏了,用到时来查阅。

网友:
图片多过字     支持

收藏后 怕图片变成红X

LZ完成后,我可以將其轉換為PDF格式。但是,該文件上傳到i5mx將太大.  必须分成小档案。

楼主:
一些压缩资料我不知道怎么上到这贴子里,都是700KB左右,所以就截图分出来上!: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些压缩资料我不知道怎么上到这贴子里,都是700KB左右,所以就截图分出来上!:loveliness:

传到51sieg上,这里放个连接.那边可以2M.

网友:
很好的文章

网友A:
锋利兄非常实用资料.以你专门知识一定比我们用家多认知,
我用过几个品牌锋钢铣刀.硬度耐磨性分别很大.可否介绍比较好的品牌或产地之类
另外想请教如要在你站上买东西可怎辨,需要运到香港可以吗?
如不便版上回答可否pm我

网友:
很好的教材 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锋利兄非常实用资料.以你专门知识一定比我们用家多认知,
我用过几个品牌锋钢铣刀.硬度耐磨性分别很大.可否介绍比较好的品牌或产地之类
另外想请教如要在你站上买东西可怎辨,需要运到香港可以吗?
如不便版上回答可 ...

最好可以按照使用的实际情况推荐给广大朋友
来个排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锋利兄非常实用资料.以你专门知识一定比我们用家多认知,
我用过几个品牌锋钢铣刀.硬度耐磨性分别很大.可否介绍比较好的品牌或产地之类
另外想请教如要在你站上买东西可怎辨,需要运到香港可以吗?
如不便版上回答可 ...

铣刀的品牌和材质不同其质量是相差很大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可以按照使用的实际情况推荐给广大朋友
来个排名

这排名不太实际 ,中国天下假货猖狂,:loveliness: ,就算买到了品牌,但东西是仿的话,还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