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怎样铸铝

楼主(2009-08-11):
怎样铸铝
    砂模铸铝很简单,用杂铝试几次就能掌握,没多少说的。我开始就是用一大自行车铃盖在做饭的煤炉里化的铝,石墨坩埚是很久以后才在物资处理店买的。下面讲点经验。
选料:
    宜选铸铝。铸铝含硅量高,又称硅铝合金,铸造性好、硬度高,但延展性稍差。废旧摩托发动机活塞和曲轴箱即是。注意和做玩具车模及其它压铸件的锌合金的区别。锌合金呈深灰色,比铝重3倍以上。 一般铝型材是硬铝或称压延铝,加热后如须经锻压等冷作硬化,否则强度不够。
熔化:
    炉子不要太小。燃料以焦炭最好,块煤甚至煤球都行,勿用烟煤。坩埚烧红后先加少量原料,待熔化后再逐步加料,不要一开始就将碎原料块装满坩埚。铝易氧化,熔化后温度不必太高,铝液上可覆以木炭末,注意清理熔渣。模型可以用木、塑料、石膏、粘土做,石膏模还可以用胶泥或蜡。有资料说用泡沫塑料做就不必从模子中取出,浇铸时模型就汽化,也不必考虑分型面,相当省事,没试过。
     砂模:做两个模箱,尺寸比铸件各边大3~5公分,上下模箱要能定位。选好分型面,浇口要安排在高处。砂能成型即可,不必太湿。下箱填满砂后将模型压入一半并捣实,取出模型修整砂模后再放回,撒一薄层干砂,合上上模箱填实上模,分箱取出模型,清理砂型并剜出浇口再合模。石膏模也要分上下模。模型表面和上下模分型面涂机油或肥皂水(不可用洗涤剂或洗衣粉)作脱模剂。浇铸前模具约加热到200~220度。我只在石膏模里用离心法铸过锌合金,没铸过铝。壳型铸模(失蜡铸模)也没试过。
     失蜡铸造是把蜡模浸在水玻璃溶液中取出,裹上石英砂和粘土末后,浸入氨水或氯化铵中硬化,反复多次。然后将硬化的模具在98度热水中熔去蜡,砂壳再焙烧到红热(850℃左右)。
配方:
    1 石膏铸模:石膏65~70%,100~120目石英粉30~35%,加粉重40%的水搅拌,浇注后20分钟脱模, 150℃烘10小时。
    2 蜡模:含蜂蜡40~50%的石蜡。也可完全用石蜡。 离心浇铸器是参考一本40年代物理实验教材的插图拼的,早拆了,书也丢了。其实就是一水平转臂,一头是模具,一头是配重,用弹簧驱动。转臂先以销子固定,浇铸后拔去销子,转臂即高速旋转。结构一定要牢固,不得站在转臂旋转平面内,否则出事将造成严重伤害!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
手头上刚好有个东西要修复想用铸铝,受教了

网友A:
有空玩玩,我有很多壞的硬盤

楼主:
啤酒罐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空玩玩,我有很多壞的硬盤

多謝 Clement 兄提醒, 即刻從垃圾桶檢回一只, 剛剛拆的.

网友B:
据说有种工艺叫消失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啤酒罐也行

这得喝掉多少啤酒啊

网友:
我也铸过,用的是发动机活塞

网友D:
这是我几年前发的老帖呀!

楼主转贴还是说一声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转贴还是说一声的好

抱歉,本来是想好了加上转帖的,后来孩子一闹疏忽忘了,再也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有种工艺叫消失模。
聚乙烯发泡材料做的模

网友:
不知道铸造出来的工件表面够光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得喝掉多少啤酒啊

悄悄告诉你。。。。。街心公园里面有架老歼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本来是想好了加上转帖的,后来孩子一闹疏忽忘了,再也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