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固朗450c,向大家求教

楼主(2009-08-11):
我原来是玩固定翼的,最近新入直机,向高手请教:450的直机,加电后尾舵没有反应,必须从
陀螺仪
上拔下
舵机
插头重新插入才能工作,是什么原因?
E-TECH G104 超轻型锁尾陀螺仪 /200-500直升机用
HiModel 9g/ 1.8kg/ .08 sec 微型数字舵机/HI-09D
而且陀螺仪就像没用一样,飞机就在地上打转。

网友A:
我也是新玩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请大仙指路!

网友B:
我的也是450C,但我没这问题。

网友C:
哎~这和飞机没有关系,主要看你们用什么电子设备啦。
都是我不熟悉的产品,帮不了你们咯~~

网友D:
确实是跟陀螺仪与舵机的配合有很大的关系哦

网友E(2009-11-12):
设备问题啊~~这个东东没见过……

网友F:
我也是新手……
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