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发动机供油的问题。

楼主(2009-08-11):
三叶46的机器,大概用了不到3个月,正常磨合,消音器里的消音板拆掉了(拆了大概有一个月了)。一直用着很好,大小油针也都比较舒服。昨天突然垂直爬升的时候灭车了。当时以为是没油了,后来发现好像是供油有问题。
具体表现为飞机竖起来的时候供油管里的油会回流到油箱里(好像正常情况下应该不回流)。但是,当用嘴对着增压管吹气的时候,好像又一切正常,没感觉出漏气。

请教各位前辈,这是哪的问题?应该查哪呢?怎么解决???

网友:
检查油箱内管

楼主:
油箱拆下来检查了一遍,没发现任何问题。。。。
里边剩余的那些燃料居然发现了很多类似“小沙粒”的东西,用螺丝刀碰下,发现是一个个黑色的“油球”。一碰就散。。。。
一直烧COOL POWER 15%的油。只不过前半桶是MV的,以前的烧完了,这两天换成普通的了。。。。不知道出现这些油球是怎么个情况。。。。

奇哉怪也。。。。

网友A:
黑色的“油球”可能是通过增压管进入油箱的,估计你的排气管上的增压接口处于相对的低位,使得废油有机会流入油箱,要调整一下增压接口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油球”可能是通过增压管进入油箱的,估计你的排气管上的增压接口处于相对的低位,使得废油有机会流入油箱,要调整一下增压接口位置。

估计是倒飞的时候进去的。。。。增压管的接口是在消音器的上半部。

网友:
增压不够。所谓的消音板是起增压作用的。

网友:
有可能是汽化器漏气。。。

网友:
有可能是重锤卡在油箱前面了,退不回来。我不久才碰到过这中情况。

网友:
所谓"消音板"好好的为何要拆掉?它有一定回压作用的,有自然比没有要好,我那只老款消音器想DIY一只装上去还来不及呢,11楼分析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网友:
三叶52级的抬头就灭火,,,屡次调整无效,后来将排气硅胶管用扎带扎细点,增加了增压,发动机就OK乐,两台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查一下发动机曲轴箱后盖是否松动!

网友:
检查油路有无堵塞或漏气,检查发动机有无漏气。
装上回压板,或者把排气口缩小一点。

网友:
主油针O型密封圈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