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控保护

楼主(2009-08-11):
本人使用6EX 有一个关于失控保护的设置.我不情楚各个通道要怎么调才能保护在失控情况下.能够安全.最少不要狂乱加速....请高手指教.
别一个问题.前二天我到室外试验控的距离.在地面试验.首先在公路边.(有电线.工厂.信号塔等等)在大约150米的地方.所有
舵机
正常.正准备收工.突然想试试油门.然后轻轻加油.对面的朋友说转了..然后我收油门..可是还在转.并且转速恒定在刚才的地方.不管怎么控制.一直转..最后.我边走边试..走到约60米的地方.停住了...我就怪了.为什么100多米舵机都正常而油门只能60米左右..
然后我又到一个比较宽的地方.试了一下.在100米左右.油门竟然也没有失控....看来.环境景响真的很重要...可是在公路边上试的时候.舵机正常.油门却停不下来呢..能启动...

网友A:
电机对非2.4接收机有很大的干扰:抖舵,距离缩短

网友B:
原帖由
peter11
于 2009-8-11 16:48 发表
来人啊....
老金已给了答案 .
我用35兆,十几米就不行了

网友C:
LS的好像就是35M的频率,当时是在我这里试的,感觉好奇怪哟,估计当时是在工厂边上的马路上试所以干扰强,后来在空旷的地方可以到很远都能控制油门,也是很不理解,帮朋友顶下,下次再来我这里玩

网友D:
干扰利害

网友E:
40mhz的怎样啊 不会和35的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