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解决飞机的高速震动问题?

楼主(2009-08-11):
我现在用450玩航拍,可是碰上一个棘手的高速震动问题。搞得很好的画面波纹是一条一条的...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用来减震的?

450 + RAmos D9

网友A:
找个DV来换你的D9就可以了,设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DV来换你的D9就可以了,设备的问题

不是吧?真是D9导致的?我还打算搞套FPV来玩玩...

网友:
呵呵,黑色的d9?没有办法,d9就这样。除非你吧直升机的震动降到足够低,否则是没有办法的。你看我早晨拍的照片,很多都是波浪状,d9先天不足啊

楼主:
D9也太垃圾了嘛,还号称用于运动拍摄的,这点震动都搞不定!

youku转的视频效果太差,贴个vimeo的~

网友:
楼主 你的飞机是哪家生产的,什么o

网友:
这个只有20帧左右,比我的口香糖还慢,上个测试: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2784&extra=page%3D6

楼主:
这个可是标准25帧哦~

Video: MJPG 640x480 25.00fps 3642Kbps [Video 0]
Audio: PCM 8000Hz mono 64Kbps [Audio 1]

网友B:
看看我装在塞斯纳上的视频,对尾拍的,基本能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EyMjI3NTI4/v.sw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装在塞斯纳上的视频,对尾拍的,基本能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EyMjI3NTI4/v.swf

飞得很不错嘛,暴力cessna。怎么不对头拍?

网友:
首先玩航拍是高投入,其次就是设备问题!得用云台才能拍的稳定!

网友:
不见得要高投入,设备1K内足够,没必要上专业云台,技术亦很重要啊~

网友:
coms传感器的通病,震动大点时都是水纹状的图像,这些我都试验过,最后CCD的成像较满意,最起码在震动时没有水纹,建议买个二手的DV或者sony的数码卡片机拍出来的效果的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