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浆,快速浆,电动浆,直驱浆,后推浆 等等,那位高手来个关于螺旋桨的扫盲贴呢

楼主(2009-08-11):
减速浆,快速浆,电动浆,直驱浆,后推浆 等等,那位高手来个关于螺旋桨的扫盲贴呢,区分一下各种浆的区别呢? 在买浆的时候常混淆啊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能混分那

网友:
我菜鸟,也想知道。同求,顺顶。

网友:
减速浆,快速浆,电动浆,直驱浆,后推浆 等等,那位高手来个关于螺旋桨的扫盲贴呢,区分一下各种浆的区别呢? 在买浆的时候常混淆啊动
看来这个论坛里真没人知道这事。到别的地方找找吧。

网友:
这问题提得好,我也想知道。

网友:
没人 知道吗  偶也想学习啊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
减速浆:诸如1047、0947、8038、8043等浆型的浆被称为减速将,但不意味着减速将只有经过减速组减速后才能使用,早期电动飞机因电机的局限大都使用减速器后再装螺旋桨,这类浆在最佳工作效率在6000-8000转之间,相对转速较慢
快速浆:8040、8060、9050、1060等类似此类浆型的浆被叫做高速浆或快速将,因为浆型翼型等设计的关系,其负载小于同等或相近尺寸的减速将(慢飞浆),转速可以跑到9000-10000转以上发挥最佳效果
电动浆:此上两类统称电动浆(电机使用)
直驱浆:等于高速浆
后推浆:这类浆一般适合飞翼或雷同的飞机使用,一般尺寸偏小,和直驱浆无本质区别

PS:不是减速浆就不能用在直趋的电动机上,也不是高速浆就单纯给直趋动力使用
飞机螺旋桨的选择与搭配还是要看飞机来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