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想换木桨玩玩,不知道该怎么选

楼主(2009-08-11):
看老帖子,在没改无刷的情况下,能用的木桨就8.5度和10度的,但在两者之间不知道该怎么选?
顺便问个问题,有好多人都用12T的齿轮,说是动力会更大点,原理是什么?

网友A:
1:无刷的用6.5度 有刷8.5度比10度好
2:减速比

网友:
在淘宝上找不到8.5度的,于是买了2付10度的木桨。不过买回来发现这10度的木桨根本没有10度,也就7度左右,直接装上飞不起来。于是自己做了两个斜垫片,装上后能飞起来了,不过有点吃力,桨的攻角9度左右。
感觉使用004原来的电机,换不换木桨差别不大。不过木桨的外型好看多了,注意要黑色的木桨,我的木桨是白的,其他东西全是黑的,一点也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