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153发热问题

楼主(2009-08-11):
用作450尾
舵机
用,发热历害,炸过,这舵机还能不能用?现在功能正常就是发热问题,怕飞到空中烧掉

网友A:
450还是用大点的吧

网友B:
我用了2年了都没问题,仅有温热。建议检查尾巴是否顺滑。

网友C:
机械部分不顺畅!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