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2个不同放电系数的电池串联行吗?

楼主(2009-08-11):
两个同样11.1V的电池,1个是25C 2200MAH一个是15C 3200MAH,一起串联行吗?如果用在耗电50A的电机上,是不是15C要被撑大肚子?

网友:
这个问题 很复杂!选择一个合适的截止电压很重要!

开始的时候 25*2。2=55A  15*3。2=48A  这是两个 工作电流!!

如果一直在这两个 电流下 工作的结果就是 15C 的大肚子

如果能小于这个 偶尔50A  那么电池可以用,但是 由于电量的不同 锂聚合物电池的电量与电压比例关系差不多是正比例!!
所以 25C 电池 首先电压低,但是15C 的电压还基本维持一个比较高的电压 这时候 25C 电池很容易过放 而损坏!!

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工作电流 和工作截止电压 是非常重要的 两个电池在一定的 区间内 串联使用 也是可以的!! 看你实际的工作电流!! 有的时候 你选择的桨不同的时候 就算你开最大油门 工作电流也不见得会是最大功耗的电流的!……

楼主:
我用的的电机说最大电流是47A,但是我怕桨配大了实际电流会不止47A吧?所以安全点,还是去重新买2块25C或是30C的电池吧。。。。2个2200 25C的电池 用1880KV的电机 配38或是42的桨(船的),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这样变态应用很容易出问题的,还是花点米回归正常吧。

网友:
可以的,,,但是:串出来的,就只能当倍率低的来用!!

15C 与 10C 串联,,总的结果就是 10C。。切忌超倍率放电!!

网友:
NO,电池坏的更快。

网友:
LZ你是串联,理论上是你容量是2200ma(按小的),C数是15C,也是按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