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轴径4mm的电机 vs 5mm 索头

楼主(2009-08-11):
手头的
电机
轴径是4mm。有切面用于卡索头顶丝。但软轴索头内径是5mm。能否连接?比如在电机轴上包一层0.5mm厚的铜皮,然后切面侧敲平?
软轴是4.76mm的。市面的索头只有5×4.76mm。没有4×4.76mm
btw,如果用4×4的索头是否可以。手头有两个。但怀疑软轴根本插不进索头。索头扣拧上去更困难。

网友A:
你问问taobao上的卖家,看看能不能给你配一个4×4.76mm的锁头
两个锁头的有用的部分拆下来 重新组装一个。

网友B:
楼上正解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买3.17或者4MM的,用车床扩,钻床也行,先用小于3的钻头试,保证不歪,然后一点一点加大钻头,3,3.5,4.。。。

网友C:
我的4的软轴接4.76孔是在软轴上绕一层细漆包线,LZ可以试试绕0.5的漆包线。

楼主:
看来都是从小往大里括。要不就是拼装。看来拼装的方案还可行一些。我问问店家吧。谢谢大伙。